[工仪] 组装一个静音气泵

楼主(2019-03-14):
摩托车护杠加方向把焊接的底座,焊接手艺差,焊的惨不忍睹。

还差一根气管就可以完工了。

网友:
不装个轱辘吗

网友A:
楼主压气头性能能不能介绍一下

网友B:
这个离静音气泵还是有一定距离的,只能叫无油气泵。

楼主:
很轻,不需要安装轱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压气头性能能不能介绍一下

好像是850w的无油泵头。我还有4个泵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离静音气泵还是有一定距离的,只能叫无油气泵。

这个声音对我来说就是静音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像是850w的无油泵头。我还有4个泵头。

850w能打到多大压力?泵头出吗?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850w能打到多大压力?泵头出吗?多少钱

这样泵头还有个小点的。150元不包运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泵头还有个小点的。150元不包运费。

看到了,这个的功率有点小呀哥们,没有850w的了?我想要个大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了,这个的功率有点小呀哥们,没有850w的了?我想要个大点的

还有更大的要不要?这样的

随便挑,300一个不包邮。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更大的要不要?这样的

能不能给看看 电压 功率 压力 流量 这四个参数

网友:
动手能力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给看看 电压 功率 压力 流量 这四个参数

明天拍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给看看 电压 功率 压力 流量 这四个参数

图片来晚了,这几天有点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来晚了,这几天有点忙。

看到了,谢谢朋友,不过感觉功率还是有点小,做气泵恐怕不够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