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教服务器电源输出问题?ARTESYN 7001084

楼主(2019-03-14):
插上电源风扇就转。但是后面输出没有电压。请教大神解决问题。

网友:
没玩过,不知道

网友:
用一个3.3k电阻一头接gnd一头碰小触点试试。

网友(2021-02-26):
哥们,你着电源最后启动起来了没?我也有两个一样的

网友:
我也是酱紫不晓得怎么搞,12v输出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