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今天拆个说老不老的电子钟

楼主(2019-03-14):
北极星的电子钟

指针

驱动线圈

电路板背面

电路板正面,小日本的集成电路5512f,石英谐振器4.194304m,这玩意用一节1号电池可以用2年,到现在还挺准时的。
拆完就扔垃圾桶了

网友:
可惜啊,还能用啊。用那种5号转1号电池的套筒

网友:
挺准的,还能用,干吗扔了啊。

网友:
4.19M的晶振,高频石英钟!这种精度高,一年误差也就几秒,还有微调电容,硬封IC,简直是宝贝啊!

楼主:
电路板还在,哪位要的可以送

网友A:
楼主的这个电子钟年头不少了

网友:
现在主流都是扫频的静音机芯啦,没有噪音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这个电子钟年头不少了

还有一个7~80年代的电子钟

网友:
糟蹋了一个好机芯

楼主:
这种电子钟现在市面上还有好多,也没有什么好可惜的

网友:
硬封IC的石英钟不多见

网友(2020-06-24):
还有这种硬封装IC时钟啊?多少钱买的?扔了太可惜了!!

网友(2020-10-08):
引用 楼主:
这种电子钟现在市面上还有好多,也没有什么好可惜的

淘宝好像没有这样封装的芯片 了

网友:
这种机芯(和现在的比)很良心了,干嘛要扔垃圾?
模拟电子产品又不遵从摩尔定律...旧了不至于不能用吧!

网友:
这个够老了,我见过90年代的已经是通用机芯没电路板的了。

网友B:
电路板没损耗,年代多了齿轮磨损历害,也就到报废年龄了。

网友C:
太可惜了.这种表芯调好了月误差小于10秒,而且特别省电特别耐用,十年二十年一点事没有,现在是买不到这样的表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太可惜了.这种表芯调好了月误差小于10秒,而且特别省电特别耐用,十年二十年一点事没有,现在是买不到这样的表 ...

小看了这钟,不是月差10s,这个能轻易调到年差10秒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看了这钟,不是月差10s,这个能轻易调到年差10秒

手头没有仪器,所以都是靠和报时软件比较来调节,目前调到最高是一星期误差一秒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板没损耗,年代多了齿轮磨损历害,也就到报废年龄了。

这种表芯的负载很小,使用几十年肉眼看不出齿轮磨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