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两个坏Apacer AS350 120G合成一个240G

楼主(2019-03-14):
固态硬盘合二为一,两个Apacer AS350 120GB

芯片是镁光的3D NAND颗粒,单粒3CE 144G
芯片打码了看不见具体型号,短接软件识别型号为
Micron,384Gbit,MT29F384G08EBCBB(B0KB)(78)
Micron,768Gbit,MT29F768G08EECBB(B0KB)(78)
Micron,1536Gbit,MT29F1T2G08ECCBB(B0KB)(78)
Micron,1536Gbit,MT29F1HT08EMCBB(B0KB)(78)

楼主:
第一步拆芯片植锡,装上另一个板子上,连接电脑看CE情况,第二片CE错误,
开始找CE跳线,经过多次尝试后跳成功,

多次开卡 失败,看来双贴不能上这个位置,拆下来植锡继续,

找到对应的F2,焊接,差1个CE,

重新跳线,多次尝试后成功识别

开卡,纳尼,还报错,DRAM?,百度一下,原来256G最低要配256M缓存,

楼主:
换上国产平板上拆下来的256Mx16 RAM,重新设置开卡卡在前测,拔掉重新设置,还是卡在前测,重新设置换回原来的设置,好吧,成功了,

没有开256G,开240G,多留点OP,快速分区格式化,

AS SSD测试OK,666,跑圈前面76G速度保持在230左右,后面开始掉速,

速度掉到了30M+,极速2.0啊,等他慢慢跑,好久才跑完第一圈,第一圈测试通过,

等不了,关掉跑圈,删掉后面的两个测试留下来的文件,空出3个多G来在用AS SSD测试速度,
看写满掉速不,开始,读写差不多,4K写入下降了一点,

格式重新跑1圈,正常通过,装壳子完毕,

网友:
板子求赠送。。。求板子

网友:
板子不错,求送板子

网友:
楼主板子多的话可以卖我几片。。。

楼主:
板子不送不卖,我是冲着板子才在闲鱼入手的这个坏固态,不然单这个芯片就不会下手了,

网友:
板子主控是 SM2258H 要了有啥用,楼主这固态硬盘的闪存 MT29F384G08EBCBB 这个还是一个 3D B05 TLC NAND 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 SM2258AB 的 BGA152闪存封装4焊盘的固态板子,准备想卖点钱还花呗要的微信私聊我,微信号:weixi ...

广告费了解一下,

网友:
这是个技术活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点赞

网友B(2020-03-05):
你好   看了你的帖子很棒
但是新手有些地方不懂
能不能把 宇瞻as350  2258h跳线标一下  还有你用的哪个版本的软件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   看了你的帖子很棒
但是新手有些地方不懂
能不能把 宇瞻as350  2258h跳线标一下  还有你用的哪个版本 ...

开卡软件版本我知道,我更想知道,双贴3ce到F1和F2,是怎么跳的ce跳线,另外颗粒要不要转180度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卡软件版本我知道,我更想知道,双贴3ce到F1和F2,是怎么跳的ce跳线,另外颗粒要不要转180度焊接。

...

怎么跳的忘记了,芯片不用转,这个贴上去是双通道的,跳完之后,F1的芯片ID是在 CH0:CE0、CE2,CH1:CE1。F2芯片ID是在 CH0:CE1、CH1:CE0、CE1。

网友:
又见大神,会焊接的都是大神!

网友(2020-07-26):
求同款工具 楼主好人  878736231@qq.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跳的忘记了,芯片不用转,这个贴上去是双通道的,跳完之后,F1的芯片ID是在 CH0:CE0、CE2,CH1:CE1 ...

把跳好的板子发来大家瞧一瞧啊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