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ps3111开卡失败 AP-Key not enable by device

楼主(2019-03-14):
朋友掉盘的金酷这个鬼牌子的ssd,宣传是SMI主控,我去问了客服也说是58xt,我就说拿来我帮你开卡吧

结果拆开一下一脸懵逼,inic-6081主控,一查是群联3111的马甲

板子上一个丝印都没有,不过预留了两个孔,短接连到电脑上,设备管理器能看到PS3111,磁盘管理器里20M

但是用phison_flash_id查看发现固件是SBRM02.0,事实上3111的固件应该是SBFMxx.x,更新固件总是失败  file:///C:\Users\Richard\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986311009\QQ\WinTemp\RichOle\7QI3L))ZB%O4Q0PEEA}2(@8.png

颗粒是英特尔的TLC,id是89C40832A6,颗粒上的丝印是PF29F64B2ALCTH2

不知道是B16A还是B17A

网友:
拆了 下一个

楼主:
TLC,不想拆了,挂撕逼鱼上看会不会有人捡走吧

网友(2019-06-23):
lz 求个3111的固件呀

网友A:
B16的,可以上3281 3280, 58XT也可以,58H也可以

网友B:
楼主,问个问题,我短接了rom,控制面板里也能看到无法识别的磁盘,flash id也能查,但是这个update tool就是无法识别 SSD,一直显示无法找到设备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个问题,我短接了rom,控制面板里也能看到无法识别的磁盘,flash id也能查,但是这个update tool就 ...

直连sata看看

网友:
固件版本不适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B16的,可以上3281 3280, 58XT也可以,58H也可以

现在流出的58h能支持b16?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流出的58h能支持b16?

有,B16 B17都有,只是不能上载到互联网

网友C(2019-08-07):
固件版本不对,更换生成的固件版本

网友(2019-09-19):
我是群联PS3111 故障和你一样 开卡也是一样提示错误  后来怎么样了?生成的fw.exe怎么用啊?

网友D:
后来怎么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固件版本不对,更换生成的固件版本

生成的fw.exe怎么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后来怎么样了?

没下文,拆颗粒了,3d颗粒那时候没有固件,现在也没有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2020-01-15):
大佬  遇到个类似清空  不会解锁。直接拆闪存上其他板子不识别ID

网友:
B16 B17还是不要扔 上58H 速度还可以

网友(2022-12-29):
我的也是提示这个东东,烦躁,捣鼓半个月了

网友:
这德行,估计又来卡逼了,,换了10来个固件了,

网友:
完美卡逼,这个比慧荣的,难搞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