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求Sandisk量产工具

楼主(2019-03-14):
金士顿 金属SE9 64G 3.0优盘 检测是Sandisk  求量产工具

 设备描述: [I:]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SanDisk Ultra)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10 <- 提醒:该设备支持USB3.0规范,将其连接到USB3.0接口可提高其性能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224mA

USB设备ID: VID = 0781 PID = 5588
设备序列号: AN0000000001

设备供应商: SanDisk
 设备名称: Ultra
设备修订版: 0100

产品制造商: SanDisk
 产品型号: Ultra
产品修订版: 1.00

网友A:
假的金士顿吧,金士顿在我印象里没有用闪迪主控的。拆开看看具体主控型号吧,如果真是闪迪主控就别弄了,买个903换个主控板吧

网友:
金士顿用他对头的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的金士顿吧,金士顿在我印象里没有用闪迪主控的。拆开看看具体主控型号吧,如果真是闪迪主控就别弄了,买 ...

金士顿 金属SE9 看清楚了老铁,这种的优盘可是黑胶体一体封装的。怎么可能有硬封装的闪存颗粒

网友:
假的肯定是假的 如果是闪迪的主控那就办法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