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建伍老音响经常跳闸

楼主(2019-03-14):
25年前的建伍音响,重新收拾一下听起来效果不错,可没用多久,有天突然跳闸,自动关机,出现乱码,所有键都不起作用。拆开了机箱,发现积灰太厚,清洁一番后竟然能正常开机了,但声音非常轻,而且时不时就跳闸,有时乱码,有时干脆全黑屏。25年的机器,太有感情不想放弃,请教各位大师,能否有救,先叩谢!
wechat_upload15525599495c8a2f4da3cee
wechat_upload15525601745c8a302eb1df0

楼主:
在清洁机箱内部时而找到个圆弧残片,不知是什么零件?是否与问题有关?
wechat_upload15525612055c8a3435c707c

网友A:
按键微动坏了,全部换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微动坏了,全部换新的吧。

是25年前的东西,配件能找到吗?我都没敢细拆,这个部件长啥样都不知道,谢谢大师指点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25年前的东西,配件能找到吗?我都没敢细拆,这个部件长啥样都不知道,谢谢大师指点啊 ...

拆开以后换小日本的欧姆龙 阿尔卑斯等品牌的微动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25年前的东西,配件能找到吗?我都没敢细拆,这个部件长啥样都不知道,谢谢大师指点啊 ...

可能是6*6*?的标准微动的淘宝是很多的,标准件
我也有台这样的问题爱华的,只是面板不知道拆下来的方法

楼主:
面板上下各两颗螺丝,上部有一个凸出卡口,两侧无连接,不知是否能强拉。
wechat_upload15526241255c8b29fd11c57
wechat_upload15526241255c8b29fddc6a9
wechat_upload15526241265c8b29fe95709
wechat_upload15526241275c8b29ff75ffd

楼主:
在向外推动面板时,底部两个数据端口会跟着动,不过看似不是焊接,不知是否强拉?
wechat_upload15526242365c8b2a6cf32d8

楼主:
补一张面板底部照,两颗螺丝
wechat_upload15526244055c8b2b15b093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6*6*?的标准微动的淘宝是很多的,标准件
我也有台这样的问题爱华的,只是面板不知道拆下来的方法 ...

开关是在面板里吧,准备强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以后换小日本的欧姆龙 阿尔卑斯等品牌的微动吧

刚打电话给维修的,说了故障情况,对方说机器太老,500大洋能修好,心痛的不行,哈哈

楼主:
叩谢各位大师支支招,替偶省下500大洋,关键是机器太老,就怕它今天一个不舒服,明天一个不痛快,想想还是自力更生的好,长年养个老病号不能直接送医院,就得自己在家慢慢调理,这叫保守疗法,哈哈
wechat_upload15526256085c8b2fc8eb6a6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补一张面板底部照,两颗螺丝

胆大心细很好拆的,不要怕,下手前看准,我的那个类似的机器是爱华的,当年我5000大洋买的,现在就剩下个收音机可以用了,两个磁带仓我女儿经常丢里面面包渣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胆大心细很好拆的,不要怕,下手前看准,我的那个类似的机器是爱华的,当年我5000大洋买的,现在就剩下个 ...

前段时间CD不工作,拆了几次换了皮带工作了,刚有点成就感就又罢工了。

楼主:
面板正确拔出了,请教按键微动开关在哪?
wechat_upload15526343935c8b5219cc62e

楼主:
把面板上的板子拆开,看上去还行,就是不知按键微动开关在哪,望大师们不吝赐教啊
wechat_upload15526354515c8b563baf66e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把面板上的板子拆开,看上去还行,就是不知按键微动开关在哪,望大师们不吝赐教啊 ...

好了 帮你圈出来了

楼主:
这个触点是电源总开关的位置,是否就是换这个开关?
wechat_upload15526379635c8b600b2c27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了 帮你圈出来了

应该是只用换一个总电源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只用换一个总电源的吧?

和电源没关系,这个和某些鼠标里面的微动开工一样的,你直接淘宝上买了,花不了几个钱的,自己更换就可以了,当然了,需要电烙铁或者热风枪就可以了,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