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无聊做了个手机电池可调电源

楼主(2019-03-14):
看图吧 内部比较乱还没整理

这个电池是几年前屯的1元德赛电池手里还有100多个想办法消化掉

内部比较乱等会再整理

网友A:
楼主这个手机电池可调电源最大输出电压与电流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手机电池可调电源最大输出电压与电流是多少

电压0-31v 是自动升降压的电流最大4A

网友B:
电池会不会大肚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会不会大肚子

平时用的多就是白光,冲下笔记本电流一般调到2a就足够了。4a发热严重一般不用

网友:
有均衡板吗?

网友:
5并5串,重量不轻,

网友C:
好吧,我手头也还十来颗德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吧,我手头也还十来颗德赛。。。

一元一颗么?每颗容量多大的

网友D:
.....楼主你怎么买这么多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怎么买这么多电池

那时候便宜100个也就60块好像还带充电器

网友:
楼主这电池最少也是三年前撸的了!是矿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