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路过一电动车修理门市见扔了个转把捡回来拆了看看

楼主(2019-03-14):
路过一电动车修理门市见扔了个转把捡回来拆了看看原想能拆个霍尔玩玩结果还把霍尔一条腿搞断了

霍尔

一不小心把它一条腿搞断

两块小强磁

最后收获两块小强磁

完谢谢支持!

网友A:
没想到这款也有钕铁硼磁钢,我以前网上见到很多是橡胶磁条,渐变的特殊充磁。原理上都是线性霍尔反馈到控制器里。

网友B:
哦,这货里面有磁铁啊,还真见人家扔过,没人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想到这款也有钕铁硼磁钢,我以前网上见到很多是橡胶磁条,渐变的特殊充磁。原理上都是线性霍尔反馈到控制 ...

难道是我运气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这货里面有磁铁啊,还真见人家扔过,没人捡

哈哈以前也经常看到有人扔也没捡过这是第一次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强磁不错,值了

小小磁铁磁性很强哦

网友D:
前几天拆的是一条磁钢的,以为是坏的,上5V发现扭转把输出特别连续,根本没坏,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拆的是一条磁钢的,以为是坏的,上5V发现扭转把输出特别连续,根本没坏,哈哈 ...

现在修车的都乱换件不管你还没坏

网友E:
八成不是你捣鼓坏的,而是真正就是断腿的
基本上,里边的磁钢不是括号型的就是俩长方体的,还真没见过类似冰箱门封磁条那种样软磁的,因为需要一定的磁场强度,太差了效果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八成不是你捣鼓坏的,而是真正就是断腿的
基本上,里边的磁钢不是括号型的就是俩长方体的,还真没见过类似 ...

括号型的在网上见过这种两颗强磁的应该比较少见吧

网友:
终于见到内部了,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括号型的在网上见过这种两颗强磁的应该比较少见吧

也不少见,我用它做电池充电方便

网友:
软磁条没见过,再山寨的都是用磁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