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索尼750bt拆机

楼主(2019-03-14):
这个红色圈的里面是什么?求大神解答

网友A:
就是固定电线的一个扣子吧

网友:
朦朦胧胧看不清楚

网友:
我也觉得是固定电线用的扣子,这个形状之所以做成半圆形,是因为制造的时候让流水线的工人好安装(防呆设计),电缆也不会在主体内打转或者被外力拽出来,前面突出来那么一小节也可以保证少量的水或者异物不会跑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固定电线的一个扣子吧

你好,怎么拆开这个扣子呢,我耳机这边接触不良,就这个扣子里面,拆开后,接好线头,是不是就好了?

网友(2020-09-30):
我和你的是一样的耳机请问你是怎样拆开的啊,我的耳机接触不良时有时无!我也想拆开看看

网友(2021-05-17):
请问怎么拆开这个外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