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修 闪迪Ultra Flair USB 3.0U盘插入USB3.0时不认盘并且滚烫故障

楼主(2019-03-14):
黑胶盘。。。。。插2.0一切正常,一旦插3.0,不认盘,而且浑身发烫,,,

正面。老师的,学校一体机和电脑都太高级,都有3.0

后面,32g

插入3.0口

不认盘

2.0口

正常。

开始拆,在穿绳孔扣开

另外一边就出来一点了

指甲两边扣开

就可以出来了

分离

拿出黑胶,忽略上面我干的硅脂

3.0口

4+5的。4USB2.0,5USb3.0

看看定义

弄掉上面就好了

暴力解决

干净了

插入3.0口。

正常认盘

速度也就那样了。还给老师,反正都是存课件的,不存大文件,速度够用

没了

后续:老师说她买新的了,,,不要了。。。那只好我自己插路由用了

网友:
期末老师要给你加分了

网友A:
这种超薄的貌似都很烫

网友B:
楼主网卡也是QCA9377啊,这网卡貌似只能跑433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超薄的貌似都很烫

不会很烫只是比一般的要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超薄的貌似都很烫

温度一上去就慢了。

网友:
也就是完美的把3.0降到了2.0~

网友C:
这是假货吧,居然3.0不行

网友D:
这是我见过的第一个在用的双曲屏的手机,屏没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假货吧,居然3.0不行

应该是真的,,,不过这一批U盘有几个会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我见过的第一个在用的双曲屏的手机,屏没碎的。。。

摔了好多次了,都没碎。可能幸运吧。后盖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网卡也是QCA9377啊,这网卡貌似只能跑433

不清楚,平时插网线用

网友:
这货发热巨大,我的已经热挂了。

网友E:
我想问下 闪迪插入电脑没反应 不识别 驱动显示无法识别的设备

网友:
这修法我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问下 闪迪插入电脑没反应 不识别 驱动显示无法识别的设备

估计是挂了,不知道能不能尝试量产看看

网友:
有个新买的64G,外观一样的,使用中发热

网友(2019-04-24):
那么能修,我有个插上不读盘的U盘,能修啊。。

网友(2019-07-09):
闪迪的终身保修,寄过去就给换新了

网友:
我也有个金士顿的16G3.0的,插戴尔一体电脑旁边的附加USB口不认盘(什么提示也没有),插后面自带的口能正常,真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