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冲击扳手加转接头当冲击批用行不

楼主(2019-03-14):
一直有扭力钻  看大家的冲击批哒哒哒拧螺丝心里痒痒  前几天撸了 威得姆店里的电扳手 想上个转接头当冲击批用  粗用 不太计较精度  但是会不会画大圈圈呢 ?
然后扭力的问题    只上重活 轻活我有博世狗还有锐奇7212
大佬们 还有撒我没考虑到的吗

网友:
冲击电扳手变冲击电批,拧个螺丝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很容易拧坏螺丝,使用的时候要注意。

网友:
每种工具都有适用的范围,自己要灵活掌握

网友:
当是可以当,只不过力量太大了,一般冲击扳手是冲击批两三倍力量

网友:
可以  我用了拧3.5和3.9的自攻钉  力量大容易拧断  12v的冲击批就没事。

网友A:
完全可行,一直用的

网友:
可以用,效果不太好,一是扭矩太大,容易拧断、’拧花,二是冲击扳手只有旋转方向的冲击力,还是十字螺丝容易拧花,

网友:
冲击批便宜,轻巧,
冲击扳手贵,笨重,

买个冲击批吧,最有用的,比钻都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行,一直用的

好东西,不过我的米沃奇2555是配的罗姆自锁夹头+维拉快脱头。

网友:
正确来讲,M8以下螺丝就不要考虑电炮转接1/4夹头了,随便拧一下就得打花了。

网友:
我的大有5733就直接换了打击头,中间可以上批头

网友B:
楼主改了么    我有二十把杂牌电扳子 也想改  那个头好买么?

网友:
坛友这把电扳手,我试过转接1/4批头,拧摩托车化油器螺丝,狗日的拧了两个就花了两个,感觉不是在拧螺丝而是在钻螺丝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改了么    我有二十把杂牌电扳子 也想改  那个头好买么?

目前还没到货 天天说发货了 天天不发货

网友(2019-04-24):
要掌握力道,很容易拧断螺丝,炮的爆发了太大了

网友:
自己掌握力度,扳机不要扣得太深,慢速运转,哒哒两三声就停止,这样才能控制力矩不至于过大拧坏螺丝。
这个得靠手感控制了。用没问题。
每个工具都有自己的试用范围,从你这个红色机头可以大概感觉原配是在150nm到240nm之间,还是有刷的。
其实还有种方法,你这个不带电池对吧,如果原机配的20
v5节电芯的电池,你直接换12v3芯的电池驱动,然后配合转接头力矩刚好。
打一些很紧的螺丝,例如拆手电钻的夹头那是相当轻松,哒哒哒几下就下来了。
冲剂扳手冲击批都是靠打击块不停的打击。
扭力来自打击块的每次的能量。
能量等于打击块的动能。
动能等于速度和质量的关系。
打击块质量恒定,旋转速度决定每回的打击能量。
转速决定能量。
适当控制转速,就能控制力矩。不过德靠手感。
冲击扳手/批标的那些扭力,都是扳机开关按到底,全速运转的时候,哒哒哒哒哒的时候,最终的最大力矩。
无刷电机因为是交流电驱动,kv值可以容易的控制。
kv值等于转速和电压的乘积,所以在控制器这块可以精确的控制转速,如果程序上设置几个档位,那么就可以精确的控制力矩。
有刷电机在最大力矩之内,只能靠手感来控制了。扳机力度。

网友:
扭短螺钉没什么问题,长的以及硬木的话阻力大,容易拧花。

网友C(2020-12-20):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行,一直用的

老哥 你米沃奇上的转接头在哪买的 求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哥 你米沃奇上的转接头在哪买的 求链接

电板手同心度一般就不高,再加个转接头又长出来一截,插上较长的批头后弄不好真得会像坛友担心的那样画圈圈。平时不大干大活的话,不如买个两用输出轴,几分钟换上方便多了,而且同心度肯定会好很多。前段时间觉得好玩跟风买了个小牌子电板手,充好电楼上楼下转了一圈硬是没找到个可以试用的地方,于是换了个双用头权当兼容备用的冲击批吧。准备再转个钻夹头,这样偶尔外出使用时,就不需要再带电钻、电批了。前面那位坛友分析得很不错,这货因扭矩太大当冲击批用很容易拧坏螺丝,打击块太大没办法但降低电机转速并不难(我特意买的有刷电机款,无刷电机的可能麻烦点,因为电压降到一定程度时控制板会无输出,我实验过记得是16V左右截止吧)。现在想,拿个2并5串的18V电池包,减掉2串或1串不就结了嘛,这个改造后的电池包正好还可以用于嫌太吵和转速太高的锂电角磨机。

(上次跟帖图未发成功,补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