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网上看到的鞋盒和放大镜做投影是真的吗

楼主(2019-03-14):
放大镜应该用什么样的
手机怎么固定住
手机最高亮度放视频会不会太热

网友:
这个真不能看!全黑环境只能看个影!

网友:
这个可以了解原理,,,,,密封好,把手机开到最亮,应该可以 试试的

~~~~~~~~~~~~~~~~`

网友A:
只是让你了解原理,放大镜都不用,鞋盒上戳个孔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让你了解原理,放大镜都不用,鞋盒上戳个孔就行了。

初中物理学过 小孔成像

网友:
镜头用像棒棒糖那种手持放大镜就可以了,口径越大越好,反正成像质量要求不高,观看环境要很暗,手机屏幕亮度调到最高

网友:
针孔成像的光学原理。

网友:
其实投影的原理很简单,有没有实用价值才是关键(主要是清晰度、亮度)。

网友:
可以看到个影子吧。

网友:
别折腾了我卖你个迷你投影算了 起码还有hdmi输入有自带喇叭。。

网友:
有这么厉害投影还能卖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