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一个不识别的120g固态 主控2258xt 闪存 h27udg8m2mtr

楼主(2019-03-14):
ssd插上电脑能识别,但是过一会儿就不识别了,经过开卡详见此贴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36210。虽然在ID table 菜单会弹出 not isp mode 但是能够 start 并成功量产,但是如果在硬盘中拷入12g左右的东西进行测速的话,写速度惨不忍睹,只有60MB/s 上下。但是前面的12g 可以写速度达到接近300MB 这个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A:
2258xt就是这毛病,模拟slc cache用完就原形毕露了,我用b0kb三贴45g之后写入就15m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58xt就是这毛病,模拟slc cache用完就原形毕露了,我用b0kb三贴45g之后写入就15m ...

但是如果是模拟的话应该有1/3容量至少是正常的 我这个就只有1/10,不知道是不是开卡哪里没设置对啊

网友B:
请问楼主上面图片短接那两孔?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如果是模拟的话应该有1/3容量至少是正常的 我这个就只有1/10,不知道是不是开卡哪里没设置对啊 ...

1,这个是TLC,TLC直写的真实速度是0.3MB/S-0.5MB/S,对应的120G大概就是50-70MB/S、
2,全盘SLC是1/3容量,(如果盘占用空间比较多的话,这个空间会变少),有些固件不是全盘SLC,是动态SLC,因为全盘SLC,当全部写满以后容易掉盘,所以部分固件是动态SLC、
3,开卡设置都对,正常的,TLC就这个写入速度,
4,全盘SLC实际是每写入1MB=写入4MB闪存,所以全盘SLC遇到写满情况容易导致掉盘,参考2258XT+B0KB的固件,全新开卡的直接格式化跑圈,前面1/3容量写500,1/3后写入只有个位数,如果不终止跑圈,最多一个小时就100%掉盘
5,参考2256K,这个就是前3GB是模拟SLC,3GB后就是TLC直写,速度就50  60MB/S,240G的就是100MB/S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这个是TLC,TLC直写的真实速度是0.3MB/S-0.5MB/S,对应的120G大概就是50-70MB/S、
2,全盘SLC是1/3容量 ...

嗯,相当专业了!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上面图片短接那两孔?

就是靠近那个螺孔的两个孔,这个山寨班子 上面什么标识都没有,我直接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上面图片短接那两孔?

谢谢,可以认读但开卡没成功。没找到闪存的版本。

网友:
OK了,多谢各位,拆腾了几晚,原先用主板上的sATA接口试着开卡黄了,后淘了接口卡在sub上开卡OK。

网友(2019-04-15):
我和我一样的我的就是开不了  请问楼主用的那个开卡软件

网友D:
我的盘板子和颗粒都和你一样的。但是我找不到支持H27UDG8M2MTR这个颗粒的软件。请问下开卡软件你用的哪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盘板子和颗粒都和你一样的。但是我找不到支持H27UDG8M2MTR这个颗粒的软件。请问下开卡软件你用的哪一个 ...

2258XT Q0601B,不谢

网友(2019-12-12):
海力士的感觉很难放出资料工具来

网友(2020-03-29):
我下载了你说的版本,但是也没有这个颗粒的资料呀

网友:
您好,我也跟你一样的主控和颗粒,甚至板子都是一模一样的,能不能麻烦您说下,你这个是什么版本,我都下不到有这个颗粒的版本

网友(2021-04-08):
这个怎么开,,我有个一样的

网友(2021-10-01):
我也有一个,搞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