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安国半容量检测低格,三星K9CHGY8S5C检验过了!

楼主(2019-03-14):
ID EC1A881F70C8,安国半容量检测低格出来21916M,数据检验通过,写15,读24左右。安国低格太慢了,正在实验别的配置!能开出全容量就好了,现在才出来三分之一!

----------------------------------------------------------------------------------------------
换了个配置,依旧是这个容量,正常检测全是坏块,半容量检测能开出来,AUTO 。这个是安国6989GTD,316转132贴的安国132板子上的,原来的安国316板子由于是老主控,开不出来这个颗粒。

网友A:
坏块太多还是主控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坏块太多还是主控不行?

能hold住数据检验

网友B:
楼主,你确定你优盘这个三星闪存ID是  EC1A881F70C8 这个ID对应的闪存型号是 K90KGY8S7C 这可是 单颗1Tbits=128GB 的闪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确定你优盘这个三星闪存ID是  EC1A881F70C8 这个ID对应的闪存型号是 K90KGY8S7C 这可是 单颗1Tbits ...

图里面多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确定你优盘这个三星闪存ID是  EC1A881F70C8 这个ID对应的闪存型号是 K90KGY8S7C 这可是 单颗1Tbits ...

你这个颗粒是八胞胎,我这个是四胞胎

网友C(2019-05-20):
引用 楼主:
你这个颗粒是八胞胎,我这个是四胞胎

楼主您好,可以指导我怎么量产吗?我量产了2次都失败了。
这个是第一次:

这个是第二次:

这个是检测出来的:

这个是设置:

我是什么地方的操作出现错误才这样的吗?

另:这个是Diskgenius的检测结果:

读取和写入速度:

写入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好,可以指导我怎么量产吗?我量产了2次都失败了。
这个是第一次:

我的主控是安国6989gtd ,另外,你的id跟我的不一样,我的是EC1A881F

网友D(2019-06-24):
我的是带二维码的颗粒,一样的id 按照你的设置,就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带二维码的颗粒,一样的id 按照你的设置,就出错,

不会吧,你整一样的版本号,一样的设置,我的也是带二维码的,不想折腾2258en,就安国21G凑合了!另外,我这个是安国6989GTD哦

网友:
三星bga316给我带来了3次烦恼,亏了3次。以后尽量不碰316:curse:

网友(2023-10-06):
一样的ID ,但是我的安国识别不能自己识别到颗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