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串锂电池保护板改6串

楼主(2019-03-14):
请教大神!莱克吸尘器5串锂电池保护板要带一个24V的直流水泵,想加一节电池改成6串,在板上看到了B5、B6接口,猜测可以改6串甚至7串,但不知道要不要改充电截止和放电保护电压,板上有三个芯片:oz9350gn ,  ht66f018 ,  v912i ,望指教!

网友:
测一下B5,B6上有没有电压?如果有.那都不是用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