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硬封的功率插座,坛友一致推荐的!!!

楼主(2019-03-14):
这个功率插座是去年老站里看到的,坛友也一致推荐的,说是硬封的,当时买来也没拆开看,今天来拆开看下是不是那么回事。

拆开看看
按键用的是锅仔片,插口接线线是2.5平方的软线。

ATT7037BU,一颗硬封的计量芯片,比牛屎的好多了。

这里好像少了一个闪存芯片,不知道加了有什么作用。

上电看看,待机功率为0,上下按键
能查看不同数据。

插上自制的恒温加热台看看,一瞬间功率700多瓦,然后都是500以下跳动,待机1瓦多,30秒就能加热到230度了。

去年买的时候花了40,现在也还差不多,值得入手。

End

网友:
跟我的差不多 要是磁环就更好了

网友:
标智的GM86

网友:
去年入手一个同型号,有时间拆开看看是不是硬封?

网友A:
什么焊台500~700W?

网友:
淘宝搜的180:cry::cry: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焊台500~700W?

是恒温加热台,标称400W的功率,开机瞬间700多。稳定下来3、400。

楼主:
哪有这么贵,现在50多就能买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有这么贵,现在50多就能买到了

不到47就能买到.

楼主:
某宝搜标智GM86即可。

网友(2019-06-28):
那个没有的集成是2402,电表功能用,你这是阉割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