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添加几个小电容,缓解山力士头灯频闪的问题

楼主(2019-03-14):
平时总要用灯,没有头灯很麻烦,以前的黑钻头灯坏了,只好买了个便宜的山力士。

外壳质感很不错,比以前的黑钻质感好很多,手感也不错

最关键是这款头灯用的是5号电池,再也不用担心没有地方消耗电池了,哈哈哈
不过呢,这种微动开关的电路,肯定有待机电流,直接用万用表测量,测出有20uA的电流,不知道算比较大还是比较小。
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长时间不用的话,一定要把电池取下来,否则有可能电池在里面会憋不住

送的一节劲量电池,取出时候有点费劲,因为电池仓的长短刚刚好,正极的触点凸出太多,拆下来用钳子捏平一点就刚刚好了,因为太简单,就没拍图。
散热部分设计的还是比较合理的,让电池也参与了散热。

红的一圈是防水圈,说良心话,设计的已经可以了,但是仔细看痕迹,大部分防水圈都有压合的凹陷,估计属于防泼溅级别的,小雨估计没问题,暴雨什么的极限环境就别想了。
里面的2个螺丝,用PH1,3mm螺丝刀拆过很多次,目前没看到有损伤,看来螺丝刀匹配很重要啊

下面就说到本次改进的关键了。
可能恒流电路设计起来比较难,或者成本比较高,又或者这个头灯太低端,调光各种频闪。
说真的,偶尔用也就凑合了,不过强迫症表示接受不了~
前两天问了,确实可以在LED上并联添加电容来减缓频闪问题。

由于头灯本身就很小了,体积有限,改装起来的难度有大,手头的电解电容体积不合适,肯定不行。
好不容易从废mp3上拆下几个钽电容,电压正合适,体积小,容量大,4个并联。

上图的右下角,是一个电感,拆开第一眼就看到它碎了,无奈只好用棒胶固定住。

叠罗汉,一边各两个,合起来880uf,感觉频闪柔和了许多,类似于以前白炽灯时候的那种闪,效果已经可以接受了。虽然还可以继续增加容量,估计到1500uf的话,应该会有质的飞跃,但是手头没有合适电容了

然后还有散光的两个灯,一样并联。
但是前面的灯罩卡住了,没有地方,只好在背面有通孔的地方刮开白油,焊接2根网线的铜丝。

只能在两端加电容,中间是电池仓,刚好挡住。
正负极要确认好,否则灯不亮的。

位置刚刚好

全视角,这个位置正合适。当然,想想办法,还能再并联2到4个钽电容的

洗脸之后的正面全貌。侧面两个低端LED确实降低了颜值,不知道能不能拆下来换成CREE的

装好光杯和面罩后,从下向上看,光杯附近的空间还有一些,估计还能叠一个同体积电容。
当然,安装完电容,关闭灯的时候,电容的电还没放光,LED会持续微弱低亮几分钟。

最后就说组装的事情了
上面的胶帽按钮,安装面板的时候会碍事,面板放回去之后,也要在里面仔细弄平整了,要不然会变形。
仔细看面板上胶帽的位置有一个凹槽,胶帽正常就是很平整的在凹槽里面的。

最后吐槽一下,平日里没啥用的各种闪光功能,不知道能不能屏蔽掉,确实没用,而且按键循环起来,感觉好麻烦!

手电论坛和数码之家同时发帖,顺便骗点M币

有M币的就使劲砸给我吧!

网友A(2019-04-18):
一看有爆闪就觉得很不专业,手电大家谈去看看,我买的鹰眼头灯,劲朗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看有爆闪就觉得很不专业,手电大家谈去看看,我买的鹰眼头灯,劲朗家的 ...

这个东西本身就是偶尔用一下,便宜的,质量差不多就行,没那没高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