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帮我看看这个刚刚到货的优利德UT61E

楼主(2019-03-14):
刚刚买的优利德打开第一个档位直流档位,数值自己就是-0.0008   自己跳动半天能归零到0.0000,晚上的手电灯一照这个表显示屏,就发现他自己一会- 负一会+正的数值一直在0.00010到0.0000徘徊,直流档位两个表笔互相碰触,也能归零到0.0000,然后切换到交流档位,他这 ut61e  交流档位  怎么啥都没碰 ,他自己就有1.2786V的电压显示,然后他自己会慢慢的跳动到1.28836  然后逐步减少1.1807  ,总之就是慢慢的缩减数字,如果两个表笔接触在一起,最后要很长的时间稳定在0.0004的数值上,不像直流档位两个表笔接触在一起最终能归零  0.0000这个样子,这是怎么回事呢?

打完这段字  他还在交流档位上 从1.2xxx到1.1814左右自己跳动着呢。我是买的有毛病,还是这表就这样啊?
莫非这才代表他的灵敏度高?

搜索的时候突然发现本坛有朋友是190+购买的,我足足多化了270才购买到手的,当然了,店家赠送了一个杂牌电池,我还购买了一个硅胶备用表针。这表不咋地几年涨价了70元啊

mmp的 送的数据线还是串口的,不送usb的,我哪里搞带古老的串口线接口的笔记本啊,不过反正我也用不到,等有空另外我专门吐槽一篇这个垃圾万用表,这么高的价格,做工却这么粗糙

楼主:
UT61E表直流电压档,笔短接可以归零,多次尝试都可以。直流档的V档和mV档都可以。不过刚开机后立即短接,会显示几个字,过一会儿才能显示0。

但交流档永远不能归零,会有几毫V至几十毫V的数值

不过,只要知道校准的的一些要领和常识,就会知道,标准仪器使用前应该按照仪器手册开机预热一段时间,被校的仪器也是一样,这点是不容质疑的,什么原因?

楼主的电表开机一段时间之后才趋于稳定,只要不超出说明书给出的误差范围,没有理由说这台仪器不合格。至于具体的仪表有的开机之后趋于稳定较快,有的较慢,视仪表的档级,工厂产品质量肯定会有差别,忽视了厂家给出的指标刻意去追求是不现实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买更高级别的电表。

以上是其他论坛看到的这个表2011年就这样,这么多年了了,还是这个吊样子啊 ,一点改进都木有啊

网友A:
我是M币购的,将近30000大洋,不过,物有所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M币购的,将近30000大洋,不过,物有所值。

我只能表示羡慕嫉妒了噢,我连个22合一还没搞到呢还差7200呢

楼主:
我靠  早晨忘记带公司来了,这下子早晨没得玩了

网友B:
电压档都是i这样的  我的福禄克187一样跳  能感应空气中的电离子 所以跳  你找个屏蔽箱试试看还跳不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档都是i这样的  我的福禄克187一样跳  能感应空气中的电离子 所以跳  你找个屏蔽箱试试看还跳不跳 ...

看来我还是少见多怪了,哈哈  既然这样就放心了,对了,昨晚刚刚到手没看说明书,这个垃圾万用表竟然是半自动的,交流和直流电压还要手动切换,貌似你那个福禄克187是全自动的吧?我昨晚直流电压直接就插交流电了,老是显示负数电压,乱七八糟的的飘逸,看了键盘上蓝色的按键才悟到道要切换,切换后就好了,貌似这种误操作不知道对电表可有损害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我还是少见多怪了,哈哈  既然这样就放心了,对了,昨晚刚刚到手没看说明书,这个垃圾万用表竟然是半 ...

187交流和直流不是一个档  但是直流档可以切换交流 也可以直流交流一起显示  ,都是一样的分压电阻没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7交流和直流不是一个档  但是直流档可以切换交流 也可以直流交流一起显示  ,都是一样的分压电阻没事的 ...

你这样一说我就放心了,还拍搞坏了呢。唉,这个表我以为是全自动的AK-74,结果是个半自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样一说我就放心了,还拍搞坏了呢。唉,这个表我以为是全自动的AK-74,结果是个半自动 ...

全自动就是不用选择的  就一个开关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自动就是不用选择的  就一个开关的那种

哎 我这个还是买贵了23元,被坑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哎 我这个还是买贵了23元,被坑了

61e涨成这样200多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61e涨成这样200多可以了

哎 关键被多坑了20多元呢说好的区域总代呢

网友:
14年买的200

楼主:
羡慕啊  我买贵了23元,人家235就买到了,我被那个美女卖家坑了

网友C:
差不多吧,经常忘关机,没买E,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不多吧,经常忘关机,没买E,

过来质保我再折腾,加背光还有按钮关机,我习惯还是手动开关但是拧回原位去关机太愚笨

网友D:
用不惯自动档的表,俺的840D还是十几年前9¥从长汀买的垃圾表,上次拆开看时,开关铜片都快磨穿了,硬是能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不惯自动档的表,俺的840D还是十几年前9¥从长汀买的垃圾表,上次拆开看时,开关铜片都快磨穿了,硬是能 ...

哈哈 我是趁机找理由升级一下工具,按照我以前的脾性和钱包的充盈度,最少我上福禄克289c了,但是现在经济不行,只能自慰一下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来质保我再折腾,加背光还有按钮关机,我习惯还是手动开关但是拧回原位去关机太愚笨 ...

我是会忘关机,和有没有关机键无关,其他几款都可以自动关机,所以没买61e,买了61b。现在后悔了,61b测量太慢了,跳来跳去的,好几秒才停下来读数,传说61e测速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