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科普一下1P+N空气开关知识,拆一个金钟穆勒25A 1P+N空气开关

楼主(2019-03-14):
两年没来发帖,论坛已经换新,新论坛似乎不限制图片尺寸了,这个很好,清晰图片可以更好的呈现。
我的文采已经变差,可能描述得语无伦次,老友还请包涵。

这篇说的是1P+N型的空气开关,很多人(包括我以前)都认为空气开关如果是相线和零线都有接入和输出端子的话,这款空气开关对于零相两线都是同时有保护作用的。
这个误解来自于对于传统2P空气开关理解。事实上,传统的2P空气开关就是由两个1P空气开关组成的,每个P的空气开关都具有完整的保护功能。所以很自然的以为,占用1P位置,但是有两路接入和输出的1P+N型空气开关,也是同时对于零相两线有保护的。

事实上,并非如此。

这是我以前一直推荐的金钟穆勒空开,这个开关放着莫名其妙坏了,开关推不上去。

这款是25A的规格,接线端子都是铜的,并不是合金。

打开表层外壳,空开的内部显露出来,这里是N端的部分。

这里可以看到,过流保护的元件就占用了1个P的空间厚度,在这里并没有和N端有相联的部分。

这里可以看到脱扣的推杆,很小的一个顶针。

对于1P+N结构来说,虽然N端没有过流和过热保护脱扣,但是也有联结触点,属于被动脱扣机制。这个相比零线直连还是要安全一些。

放置了多年,铜端子黑得不成样子,貌似有镀银层。

取下中壳,断路器关键元件全部展露出来。

这里可以很清晰的看到过热保护触发的元件,两片热涨率不同的金属贴合,受热以后会发生弯曲,从而触发脱扣动作。

开关的开合动作是通过推杆结构实现。

灭弧室,全金属结构,精致。

稀里糊涂的,写完了。老矣。

楼主:
做个总结说明。1P+N型的空气开关,结构紧凑,仅占用一个P的配电箱导轨位置,但是支持L端和N端的接入及脱扣。
但是保护方面,只能支持L端的过流和过热保护。所以在配置配电箱的时候,千万不可以将零线和相线接反,也不可以弄错进出端接线。

网友A:
本地没有看见这种结构的空开

网友:
买过的1P+N空开,只是用万用表测过是否能够双断,没有拆开,最大40A,优点是占位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做个总结说明。1P+N型的空气开关,结构紧凑,仅占用一个P的配电箱导轨位置,但是支持L端和N端的接入及脱扣 ...

所以这个东西一定要废除,防止马大哈的马虎行为。几年前村里装的都是这种空开,好多都是火线零线装反。后来都被废掉。装了新的电箱。用2P空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地没有看见这种结构的空开

最好别见到,搞不好会死人。

网友:
想知道这个空开为什么不能推上去,楼主没有说明故障原因。。。

网友C:
这个怎么说呢,本身联动了,只要负载过载了,火线和零线电流一样,都会引起跳闸,本身又没有漏电保护,所以也无所谓,只是感觉火线和零线 侧间距过近,小功率用用还行,大功率怕打火厉害,还是单独2p的靠谱一些吧,这种占用1位的有投机取巧之嫌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结构,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怎么说呢,本身联动了,只要负载过载了,火线和零线电流一样,都会引起跳闸,本身又没有漏电保护,所以 ...

火线是主动负载,零线是被动负载。脱扣曲线有A、B、C等不同类型,脱扣时间也从0.001S到0.1S甚至延时脱扣不等。
如果没有在火线处设置保护,而是在零线设置保护端,等到跳闸,危险电流已经贯穿设备,设备此时可能已经损坏了

网友D(2019-05-05):
引用 楼主:
火线是主动负载,零线是被动负载。脱扣曲线有A、B、C等不同类型,脱扣时间也从0.001S到0.1S甚至延时脱扣 ...

事实上就没有什么主动负载和被动负载的说法。你的意思应该是设备里发生相线接地故障,如果相线接有过流保护的一边,接地故障产生足够大的电流就会引起过流保护动作,断开电源;否则就不会起到保护作用。但是一般来说不会靠这个原理来断开故障电路,这个不如漏电保护开关灵敏和可靠。当然,接对线是基本要求,如果仔细看正面丝印的电路图,一侧开关连有热脱扣符号,另一侧N线则没有,两侧开关有横杆连着,说明就是经过1、2接点的一侧有检测和动作,另一侧跟着联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事实上就没有什么主动负载和被动负载的说法。你的意思应该是设备里发生相线接地故障,如果相线接有过流保 ...

非常有价值的回复。
我的回答比较白话一些,实际工况中,相线端发生非对零短路或者小循环过流,此时零线是不过载的。相反,零线在负载未导通的情况下,即使发生对地短路,也不会有漏电流。此刻,如果相零接反,前一级保护元件动作慢一拍的话,可能损毁设备。
同样。
上级保护元件动作必须灵敏度低于下级元件,否则扩大断路触发范围,增加损失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有价值的回复。
我的回答比较白话一些,实际工况中,相线端发生非对零短路或者小循环过流,此时零线 ...

就我看见的情况来说,零线对地短路有漏电流的情况还很常见,零线与地线有电位差,两线接触到后漏电开关也是会跳闸。不过还是那样说,接对线是基本要求。如果器件上标明了L\N线位置就还是按照标识去接线比较好。另外,占2P位置的也有只提供单极保护的,要小心,当然这个产品也是明确标注了N线位置的,按要求接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这个东西一定要废除,防止马大哈的马虎行为。几年前村里装的都是这种空开,好多都是火线零线装反。后 ...

dpn dpnle断路器还可以了 能够断零
那种dz47le 就是俗称的1p+n占两个半宽的断路器才是真的坑 那可是零线直通不断

网友(2019-06-04):
引用 楼主:
做个总结说明。1P+N型的空气开关,结构紧凑,仅占用一个P的配电箱导轨位置,但是支持L端和N端的接入及脱扣 ...

主要是N断点没有灭弧设计,是有尺寸保证N断点后断/先合?不然后断或先合时N断点是不要电弧烧糊?至于零火线与N/L线接反应该不影响空开的动作~因为它是属于电流型机制的开关。
我觉得应该尽量选用标准宽度的空开和漏保,其N/L触电都有相同的灭弧设计;而窄型的空开和漏保都是只有L触点有灭弧罩,N触点灭弧罩因尺寸窄的关系省掉了,那么性能打折扣是必然的。

网友:
这个牌子已经被伊顿收购了吧? 能断零就不错了,我也用一些一个P位的1P+N带漏电保护的空开,没拆过不知怎样挤下零序互感器的。

网友:
这种一般是作为分级分线路保护的,总线路上都有总保护开关跟漏电保护开关,各种方案有各种的有点缺点,上面的好几个回复死捉住一点来否认这种1p+n的空开是不正确的,

最简单比较高级点的小区跟普通点的小区,入户总开关跟户内电箱接法都不一样,在以前有责任电的高档小区,户内分电箱设计用料去向就是方便,成本比普通级别大了去了,
存在既有合理的用处,至于安全不安全是在于人为使用,就像楼上有一个说的以前xxx自建房经常用这种1p+现在都淘汰了什么的,那是因为安装的人为设计失误造成的不能怪设备的定位跟用途,

楼主也不需要跟抬杠的皎洁,

我自建户跟商品房分控还经常使用1p+n带漏电保护功能的1p大小的空开,除了贵点还是有好处的,,

网友(2019-08-20):
灯具用这种的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个总结说明。1P+N型的空气开关,结构紧凑,仅占用一个P的配电箱导轨位置,但是支持L端和N端的接入及脱扣 ...

请问楼主空气开关用银材料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
这种还是不错的。接地电流不一定能让空开跳闸。所以接线一定要正确。要断开接地电流,最可靠的还是要靠漏保。这也是1P+N的通常都是漏保的原因,如果接反,火线对地短路,直接就跳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