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品胜TS-C001 9V镍氢充电器,顺便拆金奇力9V叠层电池

楼主(2019-03-14):
单位办公室不够用了,要把会议室隔成房间当办公室来用,会议室所用的一些设备,收藏的收藏,丢弃的丢弃,发现窗台上有个品胜9充电器和一个鑫奇力9V碱性电池,这个算是丢弃了的,拿回来拆机研究一下吧。

品胜的,做工还不错

背面

标签,9V镍氢专用

插头可收藏式

标签下边有棵螺丝

掀起盖头来

底部内部,做工比较精细

电路板背面

上盖内部

两个导光孔

电路板正面

且看下集

楼主:
高压部分

电压检测部分

整流部分

电池插座

高频变压器

变压器

下边拆碱性电池

2016年的,快3年了,实测电压不到3V了,没拍

脱去外衣

正负极导线

很简单一个金属片外边包层纸

导线就是直接卡住电池芯

6节电池芯

红色是正极

灰色是负极

全部拆散了

正负极导电片

一面光一面毛糙

电池 正负导线揭开包装纸

网友:
一直没使用过9V充电电池,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
充电器一般啊,就串了个22r电阻后给电池充.

网友:
这不是 碱性电池,是炭电池

网友:
这是最常见的叠层电池

网友:
这个看起来是干电池

网友:
里面好简单啊,山寨的品质

网友:
当初买的SONY5V充电器我都卖了。

网友:
看着不怎么样

网友:
100mA,属于慢充了

网友:
一个用了开关电源的傻充?

网友:
我也有一会品胜的,不会自停,能充5# 7# 6F22,感觉6F22镍氢充电电池放万用表里衰减的很快,可能自放电太快,很快容量就很低了,不实用。

网友:
反面有不少三脚,会自停吗?30mA,回头做一个,有时候用9V,手上的9Ⅴ都没电了

网友:
楼主闲不住啊

网友(2019-04-19):
嗯,这傻充充玩具用电池还凑合.
以前也经常干这种无聊事儿,把个碳性电池拿来充电,浪费时间和精力,能充进去的极少,由于去极化和极化作用,炭电池充电后马上拿出来用好像是有少许效果的,效果稍明显的是碱性电池,充完容易漏水的是无汞碱性电池
也经常拆各类电池,拆炭电池是很脏的
拆碱性电池是很费劲的
拆铅酸电池是很中毒的
拆锂电池是很作死的
加热和火烤电池是很艳丽的

网友(2020-07-12):
大家看一下这个充电器的电压达到15.55V,是怎么回事?

网友(2021-03-17):
这个充电器有很大的设计缺陷,开关电源出来的电压很随机,我的竟然到了19V,充电不会自停,只得自己改造,连接了一个减压模块把输出电压降到11V,当电池充到将近10V时实现了停充,在现在满天下微控制器控制充电而且成本很低的情况下,品胜竟然用这么low的电路充坏我两个电池,我不由地向它伸出中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