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小白首次发帖,请各位大神解答!

楼主(2019-03-14):
1.TSOP 闪存SLC,显示8G,1CE。 量产成功后只有4g,这个正常吗?
2.Pretest 时间,如果量产64G,要多久?半个小时?
3.BGA132 如果植锡到主控板上,在上闪存,可以这样操作吗?
4.BGA132 实际焊点 我看没有132个,还是我数错了?5.主控芯片影响实际传输速度吗?
6.WTG 需要什么主控芯片,实际传输速度要多少才可以做WTG 盘?
7.实际颗粒的工作电压 1.8/3.3v 哪里可以查到,还是主控自动选择的,还是要自己手动跳线?
各位大哥大姐大神,帮忙解决小白疑惑,一条也行 !!!!!!!!!

网友:
第一点,量产后容量变小,有可能坏块过多,也由可能是设置错误;
第二点,具体时间,是根据你的设置决定的;
第三点,主控板可以不用植锡的,芯片上植锡就可以了;
第四点,焊点好多都是空的,不用纠结;
第五点,主控不同,速度当然不一样;
第七点,有的主控不用电压跳线,有的就需要手动跳线,比如917

网友:
补充一下,颗粒的电压可以先找资料或者软件查一下,看清楚电压再下手,不过我也错把3.3给1.8的接过,发现早,没造成损失

楼主:
1.再请教下,一般pretest 要多久,大概,因为8g等了十分钟。大概时间就好
2.目前主流电压是多少?mlc tlc .还是要分型号?

网友:
时间的话,完全低格10分钟不算长。至于电压,我手上的大部分是3.3/1.8V的,3.2/1.8,1.2的少

网友:
我的64G在pretest 等了8000多S,不过最终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