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问茶色高温胶带用 300 度的烙铁烫一下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

楼主(2019-03-14):
发现刚买的这些用300度烙铁一烫就断开了, 是不是假货呢

网友:
高温胶带:卧槽,这么烫!烫死我了!

网友A:
高温胶带可以长期工作在260度以下的环境,烫一下断开应该有问题,或者你拉紧了烫是会断的

网友:
我的怎么用热风枪450吹一会都没事啊?楼主你肯定买到假货了。

网友:
假货,现在有很多假的

网友:
真货直接用450度风枪吹都不皱,用打火机烧才着火但是也不会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温胶带可以长期工作在260度以下的环境,烫一下断开应该有问题,或者你拉紧了烫是会断的 ...

有问题个鬼!我的用打火机火苗烤两三秒没事,再烧才着火。长期500度完全不在话下,350度PTC加热块里面就是用这胶带包裹的。

网友:
明显是假的啊!我第一次买的就是跟你这个类似,热风枪250℃马上就收缩熔断,后面重新另一个店买的330℃热风枪吹芯片也只是皱了点点而已

网友:
下面就是p出真高温胶带地址的时候了

网友:
这玩意也分三六九等的,一般便宜货只能耐两三百度,也就是化锡的温度

网友:
不放心退货啊

网友:
我们公司用的高温胶带450°,在锡炉里烫都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