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同事说手机突然没信号了,叫帮看看!拆一下!

楼主(2019-03-14):
同事说过年回去手机突然没信号了,以为手机坏了,就另买了台!这不,过年来了拿过来说帮看看!到手拆开看看!做工还是很不错的!纯粹就是想拆开看看,不然手痒痒!
装上自己卡信号正常!过两天后拿过去给同事,拿他的卡一试,没信号!确定卡的问题了!拿另外其他同事的卡试,发现怪现像:使用云南卡时没信号,其他省份的卡则正常!啥原理??当然,也就两张云南卡来试而已!放其他手机上正常,就这手机上不行!

网友A:
要看手机支持什么网络,移动,联通还是电信的,3G还是4G,查卡显示无服务还是正在搜索?手机里也可以设置网络,问题很好解决的啊。

网友:
能看到故障?

网友:
这手机有地域歧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手机支持什么网络,移动,联通还是电信的,3G还是4G,查卡显示无服务还是正在搜索?手机里也可以设置网 ...

没法解决,原来他是用着一直很正常,突然就没信号,不显示无服务也没在搜索,就只是有个信号图标,但是空的,换上其它卡正常,就是云南卡不行(都是移动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法解决,原来他是用着一直很正常,突然就没信号,不显示无服务也没在搜索,就只是有个信号图标,但是空 ...

难道是移动的定制机,出了云南就不能用了?问过运营商没?怎么说?

网友:
手机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移动的定制机,出了云南就不能用了?问过运营商没?怎么说?

不懂为什么这么奇怪,也不是定制机的,年前还用得好好的,就放假回家的时候半路突然没信号,一直云南卡的

楼主:
绿蓝兄弟班的VIVO X21

网友B:
也许是软件识别出错了?(不懂装懂)

网友C:
突然不能用还是很少见的,过年期间有什么别的影响吗?

网友D:
恢复出厂试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许是软件识别出错了?(不懂装懂)

我也不懂,应该不是吧,影响不到,其它卡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突然不能用还是很少见的,过年期间有什么别的影响吗?

就是过年前从工地回家的半路上突然这样,到现在一直这样,也就云南卡突然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恢复出厂试过吗?

没试,就目前的话云南卡没法用,其它卡正常!

网友E:
我以为是机器不读卡

网友:
只试了两张卡,样本太少不能轻易下结论吧.

网友:
稀罕事。没听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以为是机器不读卡

我开始以为是天线脱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