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我的工具系列 之 得伟 273 中型锤

楼主(2019-03-14):
对于这款工具 其实是真的下了血本的 ,为了能在墙上打孔 ,我最早的时候选用了 米沃奇2404冲击钻 。但是打6mm的孔实在是太累了 。 打孔电锤要用拖线板 ,因为一次 意外 。在打孔的时候 在房子外墙 铺线管 。但是 打孔的时候 发现 。电线插班差了半米 ,真的差了半米 。就撤了线 差不多位置了 然后 然后发现插头掉了 。跑回去把插头插好 然后 回来小心翼翼的上了梯子 。一扯 插头又掉了 。反复折腾 。 然后再逛马云家看到 得伟996然后发现 18v 心想这个应该可以打孔吗  。然后选了下 发现996力大但是打不了混泥土 。又看了大友 5401 威克士  牧田 得伟 米沃奇的 五花八门 。还有轻锤重锤  。平时我想我只是打6mm孔为主 。还有24左右的孔其实 重量是很重要的考量 。
所以排除了重锤 293之类的 。 选得伟还是主要原因 是价格便宜点相比 国产的 威克士和大友之类的 虽然没用过这类产品 但是 作为工具控。自然就会选 好的 。相比其实我觉得牧田的不错 但是看那个样子 感觉牧田的不结实显得单薄 虽然重量也差不多3kg 价格2000+。最后下单 裸机 1800大洋 +电池400+充电器 200。那家就不说了免广告。
我个人是工具控 ,即是抚摸党也是实用党 。先出几张工作图片

为准备明天的活 头天晚上一次充满。主要固定 半圆线卡
固定 监控支架

这个是大梁上面打孔 十分轻松

打孔的感觉就是像那种直接戳进去的感觉

打孔的时候电锤前面有点欲压进去点 然后电锤功能开启介入 啪啪的就压进去了 。打进去可能有点阻力 然后稍微用点力就挤进去了。那感觉 哈哈 是男人都懂的。反正随便打打孔都打深了 控制不住那种往里钻的感觉

每次用完了就全是灰了 。不过没关系 用泡沫清洗剂 。擦擦 擦擦  然后又干净了

来个合影 一个米沃奇2404带冲击 博世10.8 这两个在 之前的 帖子里有
用完了哈 干干净的看着就舒服 ,干活的时候 那灰 和泥 都被搽干净了 。时刻准备着下次冲锋。
安静的样子 看看就是爽 。骨子那份 力量 没有用过还真的不知道 。这个骚黄的感觉 。不干活了就在架子上 装饰了 。在工地 就是打孔的利器。

网友A:
还是太重了~~~~~~~~~~~~
你实际上需要与米沃奇2404配套,应该入手米沃奇2416电锤,电池通用,方便不少,能力不比273差,毕竟你只是装监控,不会在复杂环境中使用。

2416单手操作,随便你怎么操,平钻档还可以当螺丝刀使用,直接上个转接自紧夹 头就行了。

网友B:
这个多重? 打6个   8个的轻松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太重了~~~~~~~~~~~~
你实际上需要与米沃奇2404配套,应该入手米沃奇2416电锤,电池通用,方便不少,能 ...

米沃奇的电池半衰太严重了 。 我之前也考虑过这种轻型的 。老感觉 这种12v点冲击 估计就1.0j的 锤子。 如果单单是打6mm的 也可以了 。但是 穿20管子 有时要打24的孔 。 你看我上面的图 应该是有15cm后的混泥土地板 。从上到下一共3层混泥土板 还有24cm的红钻过孔 。还有些从厂区到 保安室一小段 距离有时需要开槽 。还是需要273的 2.1j的力 。 很难 取舍 。带工具太多 太占空间 也太重 。2kg 和3kg 之间 选择后者也是无奈啊 。但是比起 插电26的电锤 还是相当 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太重了~~~~~~~~~~~~
你实际上需要与米沃奇2404配套,应该入手米沃奇2416电锤,电池通用,方便不少,能 ...

其实我不喜欢用2404,作为打孔 2404冲击力太弱。做螺丝刀 这个太重 。作为只给 预装孔打螺丝 电动螺丝刀 7.2v或者3.6 就够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米沃奇的电池半衰太严重了 。 我之前也考虑过这种轻型的 。老感觉 这种12v点冲击 估计就1.0j的 锤子。 如 ...

米沃奇电池现在都自制,没人买原装货,原因有二:
一是自制电池容量高,性能好:好货都是使用SONY VTC6,单节3AH,三串3AH,三串两并6AH,三串三并9AH,或者使用VTC5A,单节2.5AH,三串两并达到5AH,三串三并达7.5AH,多半使用在电炮或电锤上,原因是持续放电是目前最大的18650电池----35A;低档点就使用三星30Q--3AH、25R--2.5AH,LG HG/MJ。
二是米沃奇12V平台电池内部只有简单的联接板+NTC温控,没有其它什么复杂元件,均衡充电主要是充电的作用。越简单越容易维护,费用越低。

所以现在玩米沃奇比玩德伟多就 是 因为电池便宜啊。如果自己有点焊机、焊台完全自己 动手制作,成本很低:拿VTC6来说,6节大约100元,电池盒20,其它材料5元,共计125元就可弄一个6AH电池,比原装电池便宜一半,容易高 了1/3,输出功率也提高了近1/3。

网友:
273好机器,我也刚搞了一台,电锤里算轻便的。

网友C:
不如弄个长插排,还是市电的电锤力道大。充电的不经常用的话,放着太浪费,也太贵了

网友D:
像这种固定线卡之类的打眼,可以试试用十字钻尾丝直接上,我试过平头的钻尾丝可以直接打进砖墙,还挺紧,打涨塞,还得上螺丝,混凝土没试过,有时候固定配电箱可以直接永钻尾丝固定,不用涨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像这种固定线卡之类的打眼,可以试试用十字钻尾丝直接上,我试过平头的钻尾丝可以直接打进砖墙,还挺紧,打 ...

你这个我试过感觉打的不牢啊 回头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如弄个长插排,还是市电的电锤力道大。充电的不经常用的话,放着太浪费,也太贵了 ...

我是经常用的 。长排插我有 ,一直都是用26的220电锤 一个重一个不方便。需要插电 很麻烦 。打孔感觉还是 273舒服减震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多重? 打6个   8个的轻松不?

带电池3kg 左右吧 ,在砖墙上 打6mm 8mm很轻松 ,感觉就是 单手手放上去 轻轻压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CHARGE TTI和DEWALT更配哦......

网友:
跟楼主干差不多的活,基本上钻6mm为主的,买过2个20V国产低端的,得锐的冲击力小,效率低点,勉强够用,银海的冲击力不错,接近26的,低端的最大问题估计也就电池不耐用

网友E:
打砖墙的话我的2704足够用,拧螺丝用2757,打混凝土用我的史丹利FMCD900M1S够用,三把工具足够干活用了。对了,俺也是干监控之类的弱电

网友:
干活还是靓工具得心应手,钱还是用在自己身上舒服

网友:
红黄搭配的不错

网友F:
幸亏没买273之类的电锤,买回来舍不得用,舍不得造,岂不是闹心。
我的大有5401买的早,稍贵900元,刚开始还有点舍不得用,打几个孔赶紧抹布擦干净了,现在两年了,打了有上千个孔了吧,也不怎么擦了,爱咋咋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打砖墙的话我的2704足够用,拧螺丝用2757,打混凝土用我的史丹利FMCD900M1S够用,三把工具足够干活用了。对 ...

大螺丝用2757感觉太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幸亏没买273之类的电锤,买回来舍不得用,舍不得造,岂不是闹心。
我的大有5401买的早,稍贵900元,刚开始 ...

其实一样的 新的比较保管点 但是也是正常用 不然失去了电动工具的 意义 。没用过大有的。工具用好点 效率提高了 。其实也算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