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LED调光模块叫什么?

楼主(2019-03-14):
发在拆机版了  谁知道 谢谢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12924&extra=

网友:
说实话,看两遍没明白你的诉求,太混乱了,别画图什么的,直接说你的目的,是不是要找一个7w调光驱动?跟你以前用的那个有什么关系?还要找一模一样的。你似乎对此不太懂,还是简单说要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