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麻烦问下,有百得20V可换头电圆锯头的坛友

楼主(2019-03-15):
麻烦问下,有百得20V可换头电圆锯头的坛友,最大可以锯多厚的木板?
还有这个是电圆锯头上用的锯片,要是买其他功能的锯片,要买什么规格的?具体型号?孔径?锯片可以用的最大直径是多少的?
问题有点多,谢谢解答!

网友A:
三寸锯片 20v可以锯背板 不能锯木板。一些亚克力板 木条什么的能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寸锯片 20v可以锯背板 不能锯木板。一些亚克力板 木条什么的能锯

谢谢回复,我想问下最大能锯多厚的板子?

网友:
好像最大是24mm的

网友:
LS说的差不多,最大可以锯多厚的木板不止和锯片有关,还和电锯的法兰片直径、主轴到底板的距离有关

要是买其他功能的锯片,还是参照这个锯片的孔径、外径参数,特别是中心孔径 要英制的,国产锯片孔径太大装不上。

总之这样的小尺寸英制锯使用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