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教 2246xt>2246en 改装

楼主(2019-03-15):
请教 2246xt>2246en 改装如下图 除了换主控芯片和加缓存 板子上还要改啥原件吗?还有就是闪存供电改成3.3v能改吗?

网友A:
挺眼熟的板子 凄惨红的ss150?

网友B:
好像要补上晶振左边缺失的电感和5脚IC 其它的不记得了 这个板子参考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要补上晶振左边缺失的电感和5脚IC 其它的不记得了 这个板子参考一下吧 ...

谢谢回复
但是照片很模糊 具体电感和IC是啥型号 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眼熟的板子 凄惨红的ss150?

高手一看就知道啊!

网友C:
更换2246en芯片,增加缓存芯片。增加1.5V缓存芯片电源。5脚电源芯片SY8030+2.2uH电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更换2246en芯片,增加缓存芯片。增加1.5V缓存芯片电源。5脚电源芯片SY8030+2.2uH电感。
...

这么复杂,还不如花钱买en的套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复杂,还不如花钱买en的套料

通常是一个板子一个改法,这些资讯就是零零碎碎的,基本靠大家拼凑一些,所以更显旧帖子的重要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么复杂,还不如花钱买en的套料

手里有全套配件的人不觉得贵。第一次改板的人肯定不合算。买齐全套2246EN配件的价格足够买几个全新固态硬盘,因为买配件一次不会只买一个。现在给我没有原件的2246EN公版板子也能拼装成能用的固态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更换2246en芯片,增加缓存芯片。增加1.5V缓存芯片电源。5脚电源芯片SY8030+2.2uH电感。
...

谢谢 赐教
请问大师  这板子闪存供电想要3.3v 怎么改呢?

网友C:
把L4拆掉,把L3短接就行。L4就是U4上面的000电阻。这是把VCCQ从1.8V改成3.3V。VCC一直是3.3V,改不了。VCCQ=3.3V的闪存很老了,确认闪存VCCQ只支持3.3V再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里有全套配件的人不觉得贵。第一次改板的人肯定不合算。买齐全套2246EN配件的价格足够买几个全新固态硬 ...

那么多小贴片,贴累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L4拆掉,把L3短接就行。L4就是U4上面的000电阻。这是把VCCQ从1.8V改成3.3V。VCC一直是3.3V,改不了。VCCQ ...

闪存是K9HDGD8U5M 8贴
1.8v 开不出的

网友E(2020-03-03):
引用 网友C:
更换2246en芯片,增加缓存芯片。增加1.5V缓存芯片电源。5脚电源芯片SY8030+2.2uH电感。
...

麻烦问下五脚芯片还可以用别的替代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麻烦问下五脚芯片还可以用别的替代不

可以,有很多可以代换的

丝印Za开头的AX3701(别弄错了,这个AX3701有两种SOT23-5,完全不通用的),丝印578B开头的G5728BTO1U 都可以

随便一个SSD上面都有的,只要你分的清楚引脚作用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麻烦问下五脚芯片还可以用别的替代不

引脚功能一样的芯片基本能用。

网友(2020-04-19):
直接加DDR3芯片(256m以上)eg.H5TQ2G63BFR-H9C

网友F(2020-07-13):
这款土狗在哪个位置啊?

网友(2021-05-11):
引用 网友F:
这款土狗在哪个位置啊?

一般情况下,普遍都是r23

网友(2021-12-23):
学习了,本来也想改,看看还是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