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请问硬盘底座的数据接口坏了如何点对点对焊

楼主(2019-03-15):
买的奥睿科的硬盘底座,现在怀疑是那个方接口坏掉了。

网友A:
这个简单啊,某宝上去买这个USB3.0的接口,买回来拆开硬盘盒,把旧的拆下来,新的换上去即可。建议用热风枪拆装比较快捷,烙铁用的熟练的问题也不大。以上前提是确认是否是该接口坏了,只有明确了故障原因后,才能有的放矢。
按理该接口只有两根数据线部分,轻易不会坏的。还是拆开检查吧,另外对其供电部分电压和电流也测试是否在合理范围内。

网友:
这东西一般建议整体更换而不是去补针,这个接口 就是镀金的也没几块钱

针脚密集的接口拆装就是烙铁+吸锡带,用风枪+焊膏也行(我用的维修佬BGA焊膏,别的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拆下后要清理PCB的老锡)  这里面那部分一般是过孔引脚 有吸锡带或者吸锡枪(笔)就会很容易了

厂家是用回流焊 焊上的
图片来源于网络,图片传了好几次,终于成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简单啊,某宝上去买这个USB3.0的接口,买回来拆开硬盘盒,把旧的拆下来,新的换上去即可。建议用热风枪 ...

两根数据线部分 那个是2.0 的标准

正规 3.0 B上边那小舌头上还有5根,共计3对数据和1正 2负 共计9针

确实不否认遇到用3.0接口 但内部PCB只有4个引脚有用(2.0标准),其余全引脚全是空脚的事

他这个明显大的舌头断了 然后又经过一些无法描述的操作导致 1脚(+)和4脚(GND)    /  2脚(D-/DM)和3脚(D+/DP)已经短路了,硬盘盒内部电路好坏不知道,不过接口肯定是挂了,电脑应该是有USB短保 不然USB口的供电也可能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根数据线部分 那个是2.0 的标准

正规 3.0 B上边那小舌头上还有5根,共计3对数据和1正 2负 共计9针

言之有理,顶一个。

楼主:
刚从淘宝买了一个方口,怎么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