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组装锂电池--点焊机

楼主(2019-03-15):
      很多人都想换锂电,但因为价格过高犹豫不前。成品锂电池价格都不便宜,通常是电瓶的2倍甚至更高,并且,成品锂电池几乎没有正经的品牌,生产电芯的厂家,很少有成品电池组出售,大多数电动车成品锂电池组,都是出自小作坊,或者个人DIY。不是说质量绝对没保障,但是以次充好,以旧充新的情况太普遍了。方块大单体和软包电芯,比圆柱体钢壳电芯稍便宜(某宝卖的大单体电池组电芯,95%都是拆机二手充新)。但是,一分钱一分货,圆柱体钢壳电芯生产工艺相对更成熟,性能更稳定耐用,也更耐过充过放,不会出现胀包,变形等等问题,使用寿命通常在5-8年,而方块大单体和软包电芯通常只有2,3年。

       想要得到高品质的电池组,最靠谱的途径,或许只能自己动手。很多人也许从没计算过锂电池成本,也不了解加工技术要求。以72V20AH的18650电池组为例,成品需2000左右,到某宝查询一下电芯,保护板等其他材料价格,组装成本一合计,就会发现,所需花费只是成品锂电池组价格的3成到5成。并且18650锂电池组,加工技术要求只需有点电子常识就能完成。购买所有原材料,加上全套所需工具的全部费用,也不会超过购买成品的价格,省钱且保证了电芯,保护板的品质,还能赚到一套工具。方便以后电池升级维护维修,锂电池使用1,2年后,电池性能会或多或少的有所下降,症状为,跑不远,一充就满,一用就空,或者是直接无电压输出。只是需要手动做一下平衡充电,或者换1,2颗电芯就能修复,容量至少恢复9成以上。但是,由于利益的关系,很多商家都不会给客户的电池组做维护维修(或者收高额费用才做)。通常把旧电池折价让客户加钱重新购买,然后又把旧电池维护修理好,再次充新出售。自己有材料工具的话,这些就能避免了。

       对自己制作锂电池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我这款袖珍型储能点焊机:

      卡片式操作界面,操作简便直观,外形尺寸:10 x 10 x 10cm,重量只有1kg左右,小巧便捷美观,性能强悍正是这款点焊机的特点。MOS阵列板用的16颗大功率mos管,板子内阻只有0.3几毫欧。电容是16颗高品质2.8v100f超级电容,内阻5毫欧左右,工作时火花四溅正式电流强劲最直观的表现,mos板和电容板均采用双层铜板导流,控制板带均衡充电电路,使得MOS管和电容更稳定耐用。标配0.0几毫欧超低内阻加厚紫铜管手柄,带手控开关让操作更便捷,手柄线为液压特软耐高温硅胶铜线,使用体验远胜透明胶皮铜线。

点焊时间只需要调至5ms,便可轻松焊接0.15mm镀镍,纯镍材料,牢固程度达到撕裂、穿孔的效果。如配置35平方手柄线,更是能牢固焊接0.2mm镀镍,纯镍材料。

焊机全套标配价格480元 ,邮费实收    (图1为标配全套实物照片,标配不包括图3,4中的一体手柄,外壳,电源,需另行购买。)

可选配部件:  1,日本进口料焊针 20元       2,12v10a电源 30元      3,铝合金外壳(图4为装壳效果) 150元

交易方式:闲鱼或转转平台搜“点焊机 储能式”,或者搜用户“tb31536673”,联系时说明数码之家坛友,修改价格。DIY定制产品,一经售出,无质量问题不退货,完美主义者慎购,可保修一年。

网友A:
坛友做的真不错,很实用的工具;但是如果制造费用太高的话,还不如花钱买一个电焊机,带点焊的焊机,毕竟用的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坛友做的真不错,很实用的工具;但是如果制造费用太高的话,还不如花钱买一个电焊机,带点焊的焊机,毕竟用 ...

有两用机器吗?淘宝上没找到

网友:
一套下来不便宜

网友B:
自己DIY锂电组成本不可能是成品的3~5成,锂电池占大头,过分便宜的只能说100%是二手锂电,同等材料配置下,品牌锂电+保护板+壳,全采用全新,48V20AH的,最多比成品在零件采购价省上400左右,还不算其它辅助材料,加上支架,胶带,镍片,线材,绝缘板,人工等等,省不了几个钱,厂房批量采购大客户的红利,个人是享受不到的,DIY唯一的好处是,真材实料看得见,合乎心意。不过锂电组都自己组了,点焊机也可以自己做,同样能点焊的条件下,自己DIY一个成本也能控制下来

网友:
前段时间做了个60v52ah电池组,340节电芯,一千多个焊点,先开始用的4块20an的电瓶,44个mos管,结果老是炸管,换了几家店的mos管都炸,后来无奈本地废品站收了个纯铜微波炉变压器,加个控制板,总算是完成了任务

网友:
这个真漂亮,就是太贵了,我是用微波炉变压器装了个,帮朋友组了好几套电池组了,这两天正在帮人把原来48V12AH的壳子改成了14串37AH,小电动估计能跑100公里

网友:
480+20+30+150=680

口水,买不起。

网友:
自己做要工具齐全和技术支持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己DIY锂电组成本不可能是成品的3~5成,锂电池占大头,过分便宜的只能说100%是二手锂电,同等材料配置下 ...

问题是买成品质量成问题。自己diy买名牌锂电和成品名牌锂电差价还是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买成品质量成问题。自己diy买名牌锂电和成品名牌锂电差价还是很大的。 ...

新电芯以成品价做出来是非常好的,能自己动手的,用什么电芯看自己了价格,密度,耐用性,总的来说只能有取有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