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三星蛋充TCH080KBK 4.2-750大神帮看看tl431接线怎么定义

楼主(2019-03-15):
经论坛搜索方法.按照431-1脚串2.2k电阻接+红色线 2脚接-黑色线 3脚接白色.上电后接电池不充.先接电池可以充电.
方法2 431 1脚串2.2k电阻接+红色线 2脚接-黑色线 3脚接黄线 上电后接电池不充.先接电池可以充电
方法3 431 1脚接黄 2脚接黑色  3脚串2.2k接红 上电后接电池不充.先接电池可以充电
以上都是论坛搜索到的  大神看看哪里的问题

网友:
这个就先放电池然后在上电呗!我已经改过N多个了!

楼主:
那个我有点强迫症.总想探究.我自己还不是很懂.唉

网友:
接上指示灯了??

这玩意儿如果接对了的话 上电不放电池自检后灯会灭 放电池后亮灯  主要是你这板子不确定是不是好的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40885

楼主:
指示灯接了 板子有好多呢 那你这接了也是一样 先接220v就是不充一直闪 先接电池 就可以冲 红灯亮 绿停

网友(2019-08-30):
不一定要431的, 就一普通的NPN三极管就可以了, 基极串1K电阻接正极(红线), 集电极接检测脚(黄线), 发射极串2.2K到4.7K电阻到负极(黑线).
相当于接电池后三极管就把黄线电压拉底, 让板子认到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