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劲丰 JF-1205D 12V5A开关电源拆看

楼主(2019-03-15):
劲丰 JF-1205D 12V5A开关电源---旅店搬迁遗留物,可能是监控电源,拆看看。。。。。。

完!谢谢观看。

网友A:
这个算得上是国产良心电源了,有NTC,有EMI,用料配置够份量。。。。。

网友B:
还是不错滴,该有的都有,做工也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算得上是国产良心电源了,有NTC,有EMI,用料配置够份量。。。。。

国家认证,保险公司双重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不错滴,该有的都有,做工也还不错。

感谢鼓励,有双重保障。

网友C:
这做工可以啊,该有的都有。

网友D: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做工可以啊,该有的都有。

电源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可以用的

感谢鼓励,这电源还是可以的。

网友E:
铆钉差评,居然没用螺丝,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铆钉差评,居然没用螺丝,

见过有进口产品也这样固定散热片。

网友:
引用 网友F:
见过有进口产品也这样固定散热片。

进口的不一定是最好的,好多人都对进口产品有误解,
正确的固定方式是螺丝加弹垫,或者采用u形的弹簧夹,这样可以保证散热片永远是接触良好,

网友(2022-06-13):
我有个劲丰12v3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