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修日本理光丽雀男款石英表(RICOH ATRANTA QUARTZ)

楼主(2019-03-15):
隔壁论坛淘的手表,一块电子表,一块机器表,今天拆电子表看看。下面看看时针不动,分针打滑,在不同的位置。

没有办法,拆开自己上紧。大神来看看这个机芯是不是日本进口的,我也不认识。

找了好久才找到拆表把的地方。

电池是626

分针上紧了,等下带手上又松了,看来是孔太大了,又拆开用镊子把孔搞小了点,应该不会掉了。

装上电池表不走了,那就拆开看看里面,

有铜齿轮,还有塑料齿轮,就是太小了,没有放大镜装不起,也不敢拆。

CPU一点点,下面的线圈当时用二极管挡量了下通断,显示700到800多的数字,一个人不好拍照。

最后装上,走时正常。

好多年没有拆过手表了,读书的时候玩过了。
还有另外一块机械表停摆,摆轮摆幅小,没有力,游丝有相连的地方,下次拆开看看。

网友A:
毛病在哪找不到吗?装上去能正常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毛病在哪找不到吗?装上去能正常多久?

昨天晚上搞的,一直带在手上,现在还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晚上搞的,一直带在手上,现在还正常。

看你发的图,按照你没有移动过齿轮,你把时间调到5:00后再认真看一下

网友B:
这机苾,很低端的了,就想知道你多少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苾,很低端的了,就想知道你多少收的

50,收的,脑子一热就买了。

网友:
SEIKO EPSON。。。。。鬼子机芯呀。。。。

网友:
楼主是有米之人:EPSON Y121E机芯

网友C:
引用 楼主:
50,收的,脑子一热就买了。

石英+机械表一共5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石英+机械表一共50吧?

一共300收的,你这样说我吐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共300收的,你这样说我吐血了。

300元我买过100枚国产机械表,邮费付了30,不过成色很差且都是钟山,钻石,上海7120,其他统机表。

网友D(2025-01-14):
这个电路板真薄啊,就一张胶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板真薄啊,就一张胶片

表就带了一段时间,现在还在抽屉吃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