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详拆一个没用多久就挂掉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型号M860H

楼主(2019-03-15):
同事手上一个步进电机驱动器,说没用多久就坏了
要过来看看里面咋样

体积比较小
2相的

背面

侧面输入输出接口

型号M860H
输入输出接口及微步等定义说明
标记了交流和直流电源电压范围

开壳前和神器22in1合个影

开壳了

板子正面全貌

输入端保险管和扁桥
有桥,所以电源用交流、直流都可以

整流后滤波电容

4个半桥的电流采样电阻

4路驱动均采用IR2101——
IR的MOS半桥高低边驱动芯片
PS:芯片资料就不在这里提供了,有兴趣的坛友自己搜一下

控制部分,电路芯片密集

不知名的主控

俩393双比较器

358双运放和339四比较器

控制端隔离光耦

内部开关电源

PWM芯片,用的3843

MOS管FU220N——
IR NMOS 200V 5A 0.6欧

还有线性电源芯片317

和78L05

楼下继续

楼主:
继续抽丝剥茧:
看板子安装结构

板子拆下来

板子背面全貌

绝缘导热垫下是MOS管

扁桥GBU1010——

10A 1000V

半桥上、下管均用的是IRF540N——

NMOS 100V 33A 44毫欧

万用表二极管档测MOS的S、D间体二极管

这个是好的

就是这颗MOS击穿了

全家福

应该就是这颗半桥MOS管挂了,等有合适的管子再换上试试
工业用小型步进电机驱动器基本都是这个样子,差异主要就是软件和材料不同了

网友A:
扁桥没看错的话应该是GBU1010 吧10A 100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扁桥没看错的话应该是GBU1010 吧10A 1000V?

哎哟喂,谢谢提醒!
人老眼花,马上改

网友B:
牙膏木来,帮顶
修修不错,因为做工还行啊

网友C:
做工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D:
忆超出该会员不天被打赏总额?没有搞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牙膏木来,帮顶
修修不错,因为做工还行啊

嗯,看板子没其他明显故障点,估计换个MOS就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继续抽丝剥茧:
看板子安装结构

看着用料不错啊,求保佑赠送倒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工看起来还不错

还行吧,没拆过几种驱动器

网友:
原来是mos挂了,其实修这种东西没什么难度,但是多数厂子里都是直接换,会修的懒得管这事儿,修好了坏了还是你的事儿还log技艺不精,万一马虎大意没修彻底,出事了还逃不脱责任,所以能修也整个换,受累不讨好~

网友F:
工业用的感觉就是牢靠点,做工不错

网友:
谢谢分享。。。。多捡几只,折腾3D打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忆超出该会员不天被打赏总额?没有搞错吧?

今天温总你也没超了

网友:
可能是stc的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着用料不错啊,求保佑赠送倒贴。

来来来,偶就是要保佑你

网友:
做工可以啊怎么那么容易坏呢

网友:
我捡了个是igbt

网友:
估计管子坏后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工业用的感觉就是牢靠点,做工不错

是的,工业用设备要求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