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华为蓝牙小音箱

楼主(2019-03-15):
华为一个小音箱,蓝牙连手机真是秒连没有延迟,不过音效还是一般。拆了看看

这里一个不透明白色塑料片用不干胶粘在边上,吹风吹热揭开。

这里一个不透明白色塑料片用不干胶粘在边上,吹风吹热揭开。

下了四颗螺丝就是这样了

下了四颗螺丝就是这样了

喇叭后面有个铁圈固定,配重?

喇叭后面有个铁圈固定,配重?

没啥看的太简单,蛮重就是这坨铁的缘故

没啥看的太简单,蛮重就是这坨铁的缘故

蓝牙天线

蓝牙天线

电路板背面

电路板背面

这芯片上的字拍不清楚

这芯片上的字拍不清楚

电池看看,不大1200的容量

电池看看,不大1200的容量

蓝牙攻放电路板

蓝牙攻放电路板

还有

还有

放大一点

放大一点

网友A:
为毛我感觉这个喇叭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毛我感觉这个喇叭还不错

比山寨的肯定还是不错的

网友:
普通喇叭+配重块

楼主:
确实是如此,可能电池太小,大喇叭推不动,又需要装x。音色只能说还能听个响

网友B:
我的这个喇叭也是,放fanticbaby这首歌时,根本没法听,我加了一些棉花在里面好一点了,现在吃灰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这个喇叭也是,放fanticbaby这首歌时,根本没法听,我加了一些棉花在里面好一点了,现在吃灰中。 ...

音箱里面那种棉花弄枕头里那种化纤可能不错

网友C:
看着用料不错,可是为何会音质不好呢

网友D:
华为在国外遭人欺负,在国内还要遭人另眼相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用料不错,可是为何会音质不好呢

小音量还行音量大了就没啥了,也没有什么低音效果,毕竟就一个喇叭在里面

网友:
喇叭功率小推不动大音量

网友:
感觉元件覆盖率不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华为在国外遭人欺负,在国内还要遭人另眼相看

价格不贵所以比上不足比起一般产品还是绰绰有余,你看电路板,天线就知道其实做工整体还是很不错,对于这个体积的音箱还是算很好了,低音有些不足

网友:
钕铁硼喇叭吗?

网友E:
我也有一个,我特别想知道能不能改成有线输入的,接到台式机上,好歹能出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一个,我特别想知道能不能改成有线输入的,接到台式机上,好歹能出声 ...

高手查查芯片资料肯定有办法,我是没有那个能力了。

网友(2019-04-16):
直接买个华为,的泡泡漫,能直接当声卡,30来块

网友(2020-01-22):
电池够小的,另外,电池也没个固定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山寨的肯定还是不错的

华为现在已经进入追求最大利益时代!看看它们手机就知道了。

网友:
用料还凑合,缺点就是电池过小了,美中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