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苹果iphone系列,内存不足,空间不足,可以找我

楼主(2019-03-15):
感谢坛友及身边朋友的支持,经过朋友介绍朋友,目前已经成功扩容近70台,现在失败率几乎为零。5S还是不挑战了。去年有扩容失败的,吹爆了的,都是买了好主板还给人家。
扩的最远的是成都的坛友,之后济南,其他大部分是福建省内。外地朋友可以给你包了单程运费
去年也有几个外地朋友放我鸽子了,硬盘拿来了,迟迟不来扩,硬盘价格跟电梯一样,一上一下,有时候价格高了拿,低出亏本了。
最近扩容行情:(本价格仅供参考,你也可以看某宝,加上90元手工(7系列加140)就是我的价格(毕竟设备要成本,人工要成本,技术也要成本)。也可以你带硬盘来我给你扩。)

苹果6 6P扩容
扩128G-309元(2)
扩64G-229元(0)

苹果6S SE 6SP 扩容(有人疑问SE能扩到256?我自己就是16扩到256的,目前用了半年多,啥问题都没。)
扩32-129(4)
扩64-199(1)
扩128-299(4)
扩256-429(2)

苹果7 7P扩容
扩64-249
扩128-349
扩256-469
扩512-899

上电脑下载爱思助手www.i4.cn
用爱思助手全备份资料。扩容后再全还原回去,还原过程不拔数据线,直到应用装完(还是自己备的好,一个是稳私,一个是实在耔时间)。
苹果id密码也要知道,或者查找我的iphone是关闭或者能关闭就可以扩容。
不接收进水,大摔的机器,因为可能在主板加热过程中,原来即将出现的问题出现了。坚持扩,出现的问题自行承担。
2小时内搞定,顺利的话。
如果需要我备份,可以,但不承担备份及还原过程出现的数据丢失责任(目前全备份与全还原都没出错过,保不齐哪天电脑出错)。

附:
刷机经验总结及未知错误

验证CPU-验证内存-验证硬盘-进度条开始走(写硬盘)-写到50%表示硬盘已经写完
基带验证-写基带-进度条走到80%表示基带写完-验证NFC-写NFC部分

1.如果进度条在50%之前报错(包括进度条没出来或不走)问题出在CPU硬盘U0301指南针(如果进度条都不出来 硬盘和cpu)协处理器出进度不走或者走一点 U0301,重装或者更换硬盘,更换指南针,协处理器。重装CPU
2.进度条50%报错的,表示硬盘写完,问题出在基带CPU 基带电源,可更换基带电源和重装CPU
3.进度条80%或者走到99%报错表示基带已经写完,问题出在NFC基带电源基带CPU

iPhone刷机报错码
报错 -1 基带CPU或者码片 基带电源供电输出不正常(目前7P扩容刷报错-1,用爱思刷最新的测试版,然后再刷正常的固件就可以过了!)
报错 1 基带CPU问题或者基带电源没有工作
报错 2 基带 不排除供电
报错 3 报错3目前有两种进度报错:1.刷机到2/3后报错的,是基带U物理损坏问题多。2.刷断机到有99%报错的,是码片不能缓吞可以确定是码片问题,先修复,不行更换基带电源旁边的时钟和重装或更换中频。(目前7P扩容刷报错3,用爱思刷最新的测试版,然后再刷正常的固件就可以过了!)
报错 6 硬盘 刷到2/3,码片问题
报错 9 硬盘 检查硬盘供电,硬盘虚焊
报错 10 服务器认证问题!iphone6的wifi或者CPU虚焊。iphone6单换CPU也会出现
报错 11 检查固件包是否完整
报错 12 固件关闭验证
报错 14 硬盘,检查硬盘与CPU之间的阻值,蓝屏多半是与CPU之间的通讯总线断线 5S刷机报错14蓝屏多是板层断线
报错 15 多是硬盘问题不排除硬盘供电
报错 16 基带CPU到码片,多数是码片
报错 20 用DFU模式重刷
报错 21 CPU上盖,电池
报错 23 8824 7.11以上短接基带会造成 21 23报错,请拆掉FL8 VVC供电后刷机,主板大电流报21,基带短路同样也会21,23报错
报错 26 基带CPU到码片
报错 27 码片资料不匹配,请使用码片读写仪器进行修复码片
报错 28 CPU或硬盘
报错 29 请检查电池检测脚,或者电池坏。或者网络问题
报错 31 基带
报错 40 硬盘问题不排除硬盘供电
报错 47 码片或通讯CPU
报错 48 基带CPU或码片损坏 码片不一定坏可以修复
报错 50 基带CPU故障
报错 53 Touch id指纹 服务器认证
报错 56 多数是NFC 基带CPU到码片,iphone6后置摄像头或者摄像头供电引起比较多
报错 91 硬盘
报错 1003 基带或硬盘
报错 1005 硬盘
报错 1013 服务器认证问题
报错 1015 是降级固件出现问题,修复电脑系统再刷
报错 1600 CPU
报错 1601 CPU
报错 1602 USB 供电或者系统问题
报错 1611 硬盘虚焊
报错 1669 码片,缺失资料或者不对 6S尾插烧掉会报错1669
报错 2002 检测是否连接苹果服务器,与使用代理服务器有关
报错 2003 换USB或电脑
报错 2009 更换电脑,过段时间再试,硬盘 供电尝试多次刷机报错
报错 3004 电池,数据线 电脑USB接口不稳定
报错 3014 检查电脑是连接正常,降级时候检查服务器的 SHSH备份是否正常
报错 3049 CPU
报错 3194 固件不兼容,1:验证关闭 2:妖机 3:扳机 4:外围不通讯 5:尾插 6:数据线 7:电脑防火墙未关闭【360杀毒软件】
报错 4005 硬盘问题不排除硬盘供电,更换电脑
报错 4013 花屏重启有英文,I2C总线短路或虚焊,连接线路上芯片有CPU底层、硬盘、U2、wifi、硬盘等,基带方面也有
报错 4014 CPU 可能是硬盘线路
报错 4015 CPU 上层
报错 0xe800006B USB数据线是否正常 检查设备是否连接正常
报错 DXEXXXX错误 Ituns 没有安装在C盘
报错 -23 iPad6报错-23是电池没电

网友A:
福州滴朋友,铜盘那边吗?

网友B:
迅维看到过你的二维码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迅维看到过你的二维码哦

常在路边走,哪有不见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福州滴朋友,铜盘那边吗?

嗯,76路终点站东坑附近。武警总队边上的小区。

网友:
苹果专家,留个记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常在路边走,哪有不见面

对呢,加个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