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明伟dc-dc

楼主(2019-03-15):
全铝外壳,看起来比较舒服

散热孔密集

500w,19-72v,输出24v

带一个简易控制端子,电压调节旋钮,指示灯

开拆

小风扇还是2线的,非温控风扇,差评

里面倒是料比较多,带一级boost,然后是buck

用了一颗差模电感

boost电感及电容

用了不少汇流铜排,造价稍高,功率管都用了热敏电阻

这个小板子2014年设计啊,厉害

这里还有一块插板

带一个辅助电源,一个主变

次级部分

光耦三颗,

初级电容

背面扎看一眼,很密实,基本都是阻焊开窗,没有几个件

这个小板子还是2010年设计的,强啊

这个芯片单独一个小板

用了一颗继电器,用来短路ptc

次级也是很多铜排

底壳

螺丝一堆

这个是boost控制ic

待机功耗7.5w,还是比较大的,现在电视机待机都不得大于0.5w了,有待改进

到此,多谢观赏

网友:
做工不错呀,用料也很好

网友:
做工真好
没太看懂,这玩意是自动升降压?自动稳定24V?

网友:
这种升、降压混合型DC-DC还比较少见呢
牙膏还没到位

网友:
我有个12v输出的,也是DC-DC,很重

网友:
正品,果然漂亮啊

网友:
做工用料都不错,好电源!

网友:
好电源!不愧是大厂风范!

网友:
看着用料不错啊,求保佑赠送倒贴。

网友:
做工不错,价格估计也很贵,2线的风扇不一定不能调速,只是工业环境没必要调速

网友:
做工没话说,漂亮

网友:
做工不错,元件布局养眼
子弹没了

网友:
我是没遇到过这么好的电源。。。

网友A:
630一台,这价格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630一台,这价格太贵了

嗯,价格很不友好,可能用得太少了把

网友B:
价格可以折腾好多电源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价格可以折腾好多电源咯

的确,这个性价比太差了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