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万元级NEC 投影机小拆,闪灯故障求助大神!(感谢坛友指导,已修复)

楼主(2019-03-15):
一台NEC NP-M300XC投影机,当年2万多的售价,朋友收来放了很久,想用的时候开不了机。拿我这看看,插电就开机,灯点亮了一秒立马自动停机,然后状态灯红灯一直闪,闪9下一个循环

网上查资料,有帖子说是光阀故障,加润滑油修好了,有的说是光栅问题 ,更换光栅或者刷主板。

没拆过投影机,没忍住就小拆一下,顺便请教大神光阀在什么位置,怎么检测加油 ?

没经验,不敢再往下拆了,大神,光阀在哪里,怎么拆?

更新:经vmark坛友指点,把光阀拆了,发现转动阻力很大,于是用WD-40清洗润滑,复装恢复正常。

网友A:
我都不敢拆开那个三个小液晶,怕对不好焦。帮顶上

网友:
看错了,看起来很大问题的样子,不会真的是主板吧

网友:
不知道,顶上去让更多坛友看到就会有解决方法。

网友B:
你把液晶拆了干啥?不怕装上就重影变色?   是不是灯泡保护高温保护啥的

网友:
清理风道风扇上油估计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不敢拆开那个三个小液晶,怕对不好焦。帮顶上

天,那个镜头组件只用2颗螺丝固定,真会装上不对焦?

网友:
做工很不错的样子,期待大神出现指点江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液晶拆了干啥?不怕装上就重影变色?   是不是灯泡保护高温保护啥的

 说的我心慌慌

网友:
光阀就是液晶?貌似是3LCD的机器。不知对不对,猜的。

网友:
红框中就是
光阀

网友:
也只是1024*768的投影机怎么会这么贵

网友C:
光阀用超声波洗洗!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光阀用超声波洗洗!通病!

不是通病,是程序设定的,到了时间必须清洗,以保护投影机。清洗后需要用专用程序复位~

网友D:
楼上都是扯淡,这个只是投影快门的塑料基材长期高温变性失去自润滑作用卡住了,什么加油清洗超声波都是短期好转骗钱的,正确做法只有两个,一是更换全新快门,二是刷新版EEP屏蔽快门检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那个镜头组件只用2颗螺丝固定,真会装上不对焦?

人家说的是液晶片,不是镜头组,没看清就开始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阀用超声波洗洗!通病!

整个拆下来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都是扯淡,这个只是投影快门的塑料基材长期高温变性失去自润滑作用卡住了,什么加油清洗超声波都是短期 ...

换快门贵不贵?

楼主:
感谢各位,目前投影机已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都是扯淡,这个只是投影快门的塑料基材长期高温变性失去自润滑作用卡住了,什么加油清洗超声波都是短期 ...

新版EPP哪儿有?被这个投影搞晕了,。经常这样。这个快门近200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