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Nidec风扇

楼主(2019-03-15):
电脑后加的风扇,最近清灰时发现转的慢,可能缺油了,拆开看看正面,有做过平衡,

背面不像一般风扇贴纸下面有卡扣,

直接用力把风扇往前推就出来了
还需要卸下一个卡扣

加了点润滑油原路装回,又能用了!

网友:
做工不错,没换轴承?

网友:
无刷的,含油轴承,就只是轴套,
好点的单滚珠,双滚珠轴承

网友:
无刷电机不错,铁壳转子和单相定子,大多数风扇是扇叶一体转子,和两相定子。只是上油的话,一般在风扇底部打孔,有些底部金属的不太好弄,只能用电钻。

网友(2019-07-24):
无刷电机不错

网友:
尼迪克还是不错的

网友:
我原本以为这类风扇不能拆,拆了就报废

网友(2020-07-10):
可以说说继续如何利用吗?

网友:
加油后还是效果不好啊?太可惜了

网友A:
寨货吧?这东西正品一般很少出问题的。

网友(2020-10-14):
引用 网友A:
寨货吧?这东西正品一般很少出问题的。

无论是日本nidec,松下美蓓亚,三洋,还是台湾台达,富士康,AVC,悦伦,环球,千红,everflow,powerlogic,用久了,都会出问题。
如果是滚珠轴承的,就直接更换nmb同规格的。
如果是液压轴承或者油轴的,直接加昆仑或者美孚的2号或者3号锂基脂。

网友(2020-12-17):
黄线是调速吗?

网友(2024-03-23):
我松下冰箱冷藏室Nidec3线风扇芯片烧了换一个100大洋,便宜的50.贴片芯片的丝印6811  5M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