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杂牌固态硬盘

楼主(2019-03-15):
一个故障盘,能正常识别,装系统都无问题,进入系统后一段时间后蓝屏。
知道这种盘不会有什么好闪存,不抱任何希望的
外壳无螺丝固定,直接撬开就行

硬盘吧的标签

拆开后的果照,杂牌的,做工什么的不期望多好

单闪存颗粒,焊盘BGA316的,应该是三星的颗粒无疑,型号打磨掉了

主控特写,居然用的2246en,不过没有缓存,有缓存的焊盘,没焊上,当成2246XT用了,可以用2246XT的软件开卡的

最后附上闪存ID

谢谢观看

网友:
山寨的,我买了两个,一个用了两年,一个用了一年,都是坛上高手做的,感觉还可以,没坏::biggrin:

网友:
我现在用的威刚,速度很一般。。还没前几天拆的金士顿速度快。

网友:
那个标签造型也是奇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