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入坑了,为修复锂电池,组装了点焊机、电池测试仪、13路充电器(2)之...

楼主(2019-03-15):
做了电池测试仪,查完后就要充电,而且要对整组电池进行平衡冲,参考了本家之前大神制作的6路冲,照样画胡芦,13组电池就D个13路冲吧。淘了15个2A充电头和21块4056 1A锂电池专用充电板,撬开充电头外壳观察,发现外壳里两边有槽卡住电板,于是切掉三分二,留下三分一做底座。找了个服务器电源比了下差不多够大做外壳,拆除电板,留下外壳和风扇,排上全部充电头,刚好合适。4056充电板比较小,七块一排,13路用两排去掉一块刚好,每块充电板有两个小LED,显示充电状态,考虑到充电时IC要发热,所以直接将电板IC涂上绝缘散热胶,其它位置贴好绝缘胶带,在电源外壳上对应灯位打两排洞眼,粘上。在旧电路板找了几个线插座做连接座,方便折下。旧电器上拆了三个开关,做了二路、四路、九路的开关,分路控制,按需要开启。考虑到全开发热才大,所以用一个开关控制风扇,发热大才开。外壳上装一个四座常用充电座和一排13路输出插座。装机测试,空载测电压是4.12到4.15不等(同一批一排件不明白差别这么宽,求大神解释),但充电都可以到4.20变绿灯。另外发现一情况,开机充电时同时摸外壳和电池的电极会有轻微电麻,但分开摸没事,因菜鸟一个,不明所以,求大神解释!!!

网友A:
铁壳接地了没?看样子绝缘没做好。

网友:
大工程也。。。。。这坑我不敢跳,太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壳接地了没?看样子绝缘没做好。

有啊,风扇左下就是接地点,图上可看到,所有输出点都没有和外壳有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哈哈,大工程

大啊,这里几分钟说完,做就好几天呢

网友:
之前老王家有个1.2a的模块,体积特别小,变压器和IC还是一个单独的插件模块,特别适合这类改装,就买了几个玩,后悔没多屯点,被人打包了

网友:
这一梭子子弹,一看就很厉害

网友:
厉害啊!为了一碗醋买了十几只螃蟹!

网友:
卧草,字数他妹

网友C:
有这功夫,买个玩模型的平衡充也就几十块钱,

不过嘛,生命在于折腾,楼主喜欢就好

网友D:
我还以为是给13串48V电动车电池平衡充电

最近组了几个14串的电动车电池,一直想做个大电流的平衡充,还没找到廉价的3A~5A充电模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还以为是给13串48V电动车电池平衡充电

最近组了几个14串的电动车电池,一直想做个大电流的平衡充 ...

索尼有款充电器4.2V可调没LED指示电流1.5A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索尼有款充电器4.2V可调没LED指示电流1.5A没问题

太小了,我准备给40AH电池组充电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索尼有款充电器4.2V可调没LED指示电流1.5A没问题

好像有好几位坛友用那种索尼一体化板子作平衡充了,应该比5V电源+4056方案更简单。索尼充电板一直没找到,坛友有推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太小了,我准备给40AH电池组充电

找不到的。索尼1.7A的已经是最廉价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这功夫,买个玩模型的平衡充也就几十块钱,

不过嘛,生命在于折腾,楼主喜欢就好 ...

DIY精神就是在于动手,很多工具都是可以买到的,但是就没有DIY的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还以为是给13串48V电动车电池平衡充电

最近组了几个14串的电动车电池,一直想做个大电流的平衡充 ...

是准备给13串的电池一次进行平衡充电用的,一个月平衡一次,会大大提高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像有好几位坛友用那种索尼一体化板子作平衡充了,应该比5V电源+4056方案更简单。索尼充电板一直没找到 ...

上什么鱼看看,我看到过一种索尼的充电头,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