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感谢坛友大锤子小兄弟寄来的小主板

楼主(2019-03-15):
感谢坛友大锤子小兄弟寄来的小主板

前几天看到积分商城有位小同学友情出主板,我就来了一块,结果大锤子同学还多送我一块!受宠若惊啊!到手测试一块没有问题,另一块不开机,后来胡乱折腾一番后弄开机了,就是老是死机。接下来慢慢折腾吧

刚收到货,开心。有快递收,虽然知道里面是啥,但是总是有种惊喜感。这不,坛友太给力了,不光送电源硬盘线,连电源的连接线也送了,想的很周到很细心。包装的也可以。

这块是好的,带SIM卡槽的,带主某士顿的2G三代条子

这块不亮,开机滴滴的报警,插上诊断卡也不跳码……

主板带一个MSATA,一个mini PCIE的接口,还算够用了,还带一个SATA的串口。

msata接口下面带SIM卡槽

可惜网口就百兆

U口有四个,主板上好像还有三个

还带LVDS屏接口

开机插针位,自带蜂鸣器

表面还算干净

折腾一番

居然不开机的也开机了,不知道咋回事

显卡出错,怎么都打不上驱动

这是我自备的内存

声卡芯片

PCI接口下面还有接线定义标识

ITE

一堆接插口

看着做工还不错

硬盘供电接口

小散热器,吵得很,拔下风扇,散热片也不热

装MSATA硬盘功耗16W左右,这个做下载机挺好的

送的硬盘线和数据线

配置表

温度也还行

娱乐大师跑分不忍直视

打开啥都不行,哎……

准备换机械硬盘,这个上电开机模式要在BIOS里面改,不然机械盘受不了。电子盘那就没啥事吧

上大机械盘

功率上涨4W左右,达到20W

换一个ghost试试

结果显卡驱动的还是有问题,装完直接不显示

进入安全模式删除显卡驱动就可以显示

直接装WIN7试试

机器不稳定,特地换了12V60W的大电源试试。

结果打开视频,机器还是不定时死机卡机……

接下来等有空再慢慢折腾吧……
谢谢大家观看
END

网友A:
D2550CPU装XP好像核显驱动不好搞

网友:
莫非是罗永浩不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D2550CPU装XP好像核显驱动不好搞

是的,兄弟你说的对极了!

网友:
感觉装个叉P有点对不起这块板子

网友:
想入个,就是怕葱某鱼上翻车啊

网友:
我的不知道怎么搞,还没有点亮。是不是bois要设置?

网友:
我用类似的小主板装到显示器背后,就变成了一体机,只是配置太低,在线看视频都会卡

网友:
谢谢分享,很不错,哈哈,我还是用笔记本电脑,功耗有点大呀/牙膏还没来

网友:
看着像南桥有暗病,装不了网卡驱动。

网友:
来了来了,送的那块可能是我以前装机打磨过的,飞了个漆包线,可以的话凑合着用,不行的话我在给你寄过一个.

网友:
板子比偶撸那个N230好多了,但咋就会死机呢

网友:
挺不错的板子

网友:
不显示可以是这个原因吧

试试这样按能不能调出来

网友:
不错,低功耗的,省电

网友:
谢谢分享。。。。中国好坛友,买一送一。。。。。。

网友:
做下载机,nas,软路由的好玩意啊!

网友:
整体大小不大,但是却没有外壳的话确实很郁闷。

网友B:
我这有好几块,可惜没网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有好几块,可惜没网口

好的坏的?
能正常使用的求赠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