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光t12 pid计算请教这个pid计算正确吗

楼主(2019-03-15):
struct{
        float Kp;
        float T;
        float Ti;
        float Td;
        float ek; //本次偏差
        float ek_1;//上次偏差
        float ek_2;//上上次偏差

}pid;
void pidinit()
{
        pid.Kp=3.4;//6.50
        pid.T=12;
        pid.Ti=109;
        pid.Td=0;
}void pidcounter() //1ms中断中计数到200ms计算一次
{

        pid.ek=(shedingwendu-t12wendu)/10;
        EK=pid.ek-pid.ek_1;
        p=pid.Kp*EK;
        I=(pid.T*pid.ek)/pid.Ti;
        EK2=pid.ek-2*pid.ek_1+pid.ek_2;
        D=(pid.Td*EK2)/pid.T;
        PIDOUT=p+(I*pid.Kp)+(pid.Kp*D);
        jiareshu+=PIDOUT; //中断计数值小于加热数,t12开始加热大于就停止加热。
        if(jiareshu<=0)
        jiareshu=0;

        pid.ek_2=pid.ek_1;
        pid.ek_1=pid.ek;
}

网友:
不懂PID的程序怎么写,一起来学习

网友:
上实际烙铁进行测试吧,边测边改吧

网友:
工程控制上不用那么除以T,实际单个周期的差就是微分。单个周期加,就是积分。没有这么大型的浮点计算。你的计算看起来很好,实际上也是离散的。除非用电路达建。

网友(2020-05-23):
按照楼上说的,每个采样周期就是一个微分了

网友A:
你看这个帖子这个彩屏开源焊台的核心控制代码,非常简单,PID学习的话没问题,控制T12的话,差不多就行:

https://www.yleee.com.cn/thread-84869-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这个帖子这个彩屏开源焊台的核心控制代码,非常简单,PID学习的话没问题,控制T12的话,差不多就行:

...

那边页面的核心代码貌似没有体现出PID整定的功能,仅仅是PWM脉宽调制的初始化等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边页面的核心代码貌似没有体现出PID整定的功能,仅仅是PWM脉宽调制的初始化等等 ...

真正起作用的就这么几行而已
    TAD=gpio_ad(3);
    if (TAD<setupAD-100){
        pwm=65535;    //100%
    }
    else {
        if (TAD>setupAD){
            pwm=100;    //基本相当于关闭
        }
        else{
            //自动计算PWM
            pwm=(setupAD-TAD)*65535/100;
        }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正起作用的就这么几行而已

是设置PWM的占空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设置PWM的占空比

划重点:是通过什么条件来设置不同的占空比呢?这才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