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台湾产工业级开关电源,看看用料如何?

楼主(2019-03-15):
维修设备拆下淘汰的电源,没电源线没试正常否,大家看看台湾产的做工和用料。

外观1

外观2

电源插座和开关。

另一面的散热风扇,和设备上的板子连线,由设备控制。

贴在电容上的标签,参数都在上面。

输出线两组,12V和5V,还有风扇线。

四颗螺钉揭开天灵盖。

开关和电源插座接线,都是接插件。

热电部分,不太看得懂。

这个驱动拍虚了。

功率管,懒,没查参数。

低压端整流管和滤波电容。

输出一磁芯大电感。

光耦,六脚黄色的是什么芯片?能告诉我吗?

拆下底壳,台风吹过的样子。

板子另一面没有任何元件。

全家福,装好吃灰去了,问一下怎么M币一天只能有两三个了,回帖也不能赚金币了,还想要22合一,要猴年马月才能得到,怪不得现在论坛比以前不温不火的了。

网友A:
六脚也是光耦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六脚也是光耦呀

看背面走线的确是,谢谢。

网友B:
结构紧凑,配置还可以。没看到输出数据。

网友C:
不知为什么,看到这种pcb板觉得很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结构紧凑,配置还可以。没看到输出数据。

电容上的标签就有,5V16A.12V1.5A。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为什么,看到这种pcb板觉得很舒服

大电流处看着处理极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上的标签就有,5V16A.12V1.5A。

没看清数据,谢谢大师的回复。

网友:
奇葩的二极管散热,立着还带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为什么,看到这种pcb板觉得很舒服

看到贴着一堆标签就说明东西不差,山上制造标签都不舍得贴

网友:
这电源应该好启动,输入端(品字形插口)接上220伏估计就有输出。

网友:
5V,12V输出,设备里给硬盘供电的吗?

网友:
这个电源用料还不错啊

网友:
谢谢分享,产品质量方面,湾湾比大陆做得更好。。。。

网友:
做工很好呀

网友(2019-04-16):
用料不错,六脚的是光电耦合器,黑的出是。

网友(2021-02-25):
zd2是什么元件?

网友:
d1是bym26e,dz2是什么管?稳压管么?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