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冲击批调速开关坏了

楼主(2019-03-15):
有一把5串18650冲击批,调速开关坏了,只能用最快的档。能不能只用两节电池降速使用呢? wechat_upload15526216605c8b205c0c9c3 wechat_upload15526216615c8b205d22bc8 wechat_upload15526216625c8b205e4117b

网友:
不建议这样用,老老实实换个调速开关,或者把那颗mos拆下来,换新修理试试

网友A:
估计mos击穿,看起来是555芯片pwm调速一类的。

楼主:
mos:IRF3205    芯片:JY03   1312MC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mos击穿,看起来是555芯片pwm调速一类的。

不是555芯片!调速芯片。

楼主:
mos原来可能是好的,现在让我烧了

网友B:
找电动车控制器,拆MOS管75N75等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电动车控制器,拆MOS管75N75等就行!

就是现在故障并不是mos管的问题,而是下面好像触点烧坏了,在下面看不清楚!它是2个触点,上面触点闭合是高速,下面是接调速的。

网友C:
换个开关才10元8块,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开关才10元8块,省心

新疆光运费都20块钱。

网友D:
找我,送你个开关

网友E:
一般是触点坏了,自己换弹片

网友F:
引用 楼主:
新疆光运费都20块钱。

北极星,和 你讲过多次,这个 水货东西只能换开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我,送你个开关

送我充电调速开关?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北极星,和 你讲过多次,这个 水货东西只能换开关了。

水货?这你都能看出来?牛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是触点坏了,自己换弹片

簧片拿不出来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送我充电调速开关?好呀!

旺旺联系我,发地址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新疆光运费都20块钱。

新疆朋友确实无奈,运费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疆朋友确实无奈,运费太贵

他那边发过来贵,我们发回去15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那边发过来贵,我们发回去15元。

星星段位挺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