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今天也制作了一小瓶石蜡油松香水

楼主(2019-03-15):
用电钻把松香打成粉,放入小玻璃瓶

加入一点石蜡油,直接白光烙铁200度加热搅拌

差不多溶解时再加石蜡油,比松香多一倍左右

久了手酸,用小虎台钳支撑

等待冷却

试了一下挺好用的,烙铁头没有黑渣。

没有氢化松香,看起来有点黄,瓶子不知道密封性怎么样,以后有条件再换

网友:
敞开晾着也没事,石蜡油基本不挥发的。

楼主:
怕打翻啊,沾衣服就麻烦了

网友:
这个好用,特别是用热风枪吹贴片元件时

网友A:
时间长了松香会沉淀。

网友:
这个加热方法好,我是在恒温台加热的。这不能做太多,容易沉淀

网友:
也配过,要说助焊效果,还是买的中性焊锡膏好用,可能里边多少有点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间长了松香会沉淀。

只要搅拌均匀不会有什么沉淀,如果用白松香效果还好。

网友B:
做这个松香水和用酒精加松香制成的松香水,哪个好呢?求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间长了松香会沉淀。

沉了加热一下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这个松香水和用酒精加松香制成的松香水,哪个好呢?求推荐

各有各的好处。酒精的挥发快,适合PCB腐蚀好后涂。石蜡油易清理,拖焊后直接纸巾擦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间长了松香会沉淀。

沉淀是温度下降以后溶解率下降产生的析出,不用管的,继续用就行,说明你松香多了,油少了,真正用到就剩沉淀以后再加油加热下就行了。

网友:
不错的打粉、加热方法,这么多能用好久了。

网友C:
请问在哪买到石蜡油?

网友D:
焊接后是否有残留?是否容易清理?用什么办法清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在哪买到石蜡油?

有些大的药店有卖,我是从淘宝买的,两瓶500ML的,感觉根本用不到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接后是否有残留?是否容易清理?用什么办法清理?

有一点油状,可以纸巾擦,最好是用洗洁精水冲刷后晾干就很干净

网友:
我是石蜡油松香粉直接倒小电锅一起加热搅拌

网友:
还是用松香酒精好点,干的快,焊完觉的不好看再用酒精刷一遍,干了还防氧化

网友:
我这边药店买不到,找了2家没有,网上买了一瓶,试试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