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台灯,充电电压低,求助指点

楼主(2019-03-15):
这个太阳能台灯内部用一节18650锂电,买来后充电一天只能点亮一小时。打开后测量太阳能极板,空载有5.8v电压。在没接入锂电之前,把太阳能接入电路板后电压就降到3.3-3.5V。接入锂电充电一天,测试锂电电压最高时3.3v。锂电换了季节都是如此不变。感觉充电电压低,锂电充不满。
求助资深朋友,指点故障在哪里?

网友A:
太阳能板太小。测量一下太阳能板的短路电流就知道了

网友:
同意二楼的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阳能板太小。测量一下太阳能板的短路电流就知道了

谢谢您。测试一下,阳光充足下太阳能电池板的短路电流,仅仅为32ma,空载电压为6v。不知道这个太阳能是不是好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测试一下,阳光充足下太阳能电池板的短路电流,仅仅为32ma,空载电压为6v。不知道这个太阳能是不 ...

这个太阳能电池板也就这能耐了,并且你测试的还是充足阳光的短路电流,实际能给电池充电的电流更小。
这个实际上就是用电池供电的,还是给后边加上个充电口比较好,要是真想用太阳能,就买个共享单车上那种板子,可以提供可用的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太阳能电池板也就这能耐了,并且你测试的还是充足阳光的短路电流,实际能给电池充电的电流更小。
这 ...

非常感谢!看来这个太阳能板子也是废品了。那再买一个需要注意哪些质量指标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看来这个太阳能板子也是废品了。那再买一个需要注意哪些质量指标呢? ...

相同尺寸的太阳能板都不能满足使用,要是保持外观不变,加充电口最方便。
如果实在想用太阳能电池板,注意太阳能板电压,外形尺寸越大当然效果越好,前边说的有,共享单车那种太阳能板可以看看,淘宝有出售的,价格还行。
最实惠的方法还是加充电口。原来太阳能电池板那点能力,就当它是装饰品得了。

网友:
看着板子像是太阳能人体感应灯。

网友:
真的别搞这种太阳能,纯糊弄人的,花几十元买块板子的钱,够充你这台灯上千次了,用到报废

网友:
还是加独立充电口吧,别把电池饿死了。

网友:
我不是说你是垃圾,我是说在座的(太阳能充电灯)都是垃圾。

网友(2019-04-21):
隔着玻璃电流就小。放到室外太阳下电流就大了。锂电池内阻太大的话,也会充不满,一用就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