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电动车电池安装不好导致短路实图案例,求问6-DZF-12是啥意思?

楼主(2019-03-15):
       前几天,家里那位给电动车换了一组新电池,经过初步测试,参数指标都还满意,但是刚换上出去骑行测试,就发生了正负极短路的事,这是事后拆检拍的图,发上来给大伙提个醒,电动车电池电流大,一定要做好绝缘,合理布线,以免发生短路。               LP背着我去换的电池,400大洋,比我去换的贵了不少,这都不是重点了,重点留意红圈处,那是电池组的正负极线,当时拍这个图是想发另一个帖子的,没想到在这里用上了。往下看吧:

品牌型号是:6-DZF-12:

为什么说她换贵了呢,因为以前换过同品牌的,也是天能(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676403):

但型号略微不同,6-DZM-12,这个我知道,是D(电动车)Z(助力车)M(免维护)的意思,但这次换的DZF是啥意思,请老司机科普:

保修日期只是用不干胶贴纸贴上的,时间一长肯定会掉,我去换的都是把保用日期直接刻在电池上:

不换都换了,测试下吧。每个电池的电压都差不多, 一致性还可以:

充电中:

充满电装上出去跑一圈,忽然就开不动了,幸好是回程,在小区边上。推回车棚拆开一看:

原来是正负极线交叉了,而绝缘皮又太薄——这个不怪换电池的,因为这极线是电池到充电口的,是原车带来的——但他不应该这样布线,交叉重叠了,而且又刚好是在电池的角棱上,骑行时一颠簸,包皮就磨损短路了。事后检测,好在电池没事。发上来给大伙提个醒。

网友:
确实要注意,谢谢楼主提醒

网友A:
太危险了,还好没烧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危险了,还好没烧起来

其实拆检的时候都打出火花了,当时就是手拿菜刀砍电线,一路火花带闪电

网友B:
电压还是可以,还能用很久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还是可以,还能用很久哈。

不知道能用多久,使用中,有问题一定汇报。皇尚,那电池型号啥意思?

网友C:
导线上套根护管安全些

网友D:
6指里面6个2v的单格所以是12v
D动力
Z直流
F(M)免维护一个意思
12就是12A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还是可以,还能用很久哈。

那是我用的最久的一块表放在车棚应急用的。我也怀疑它的测量准确度,我有用其他表和测试仪测过,下个帖子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导线上套根护管安全些

说的是,可是没有哪个商家有这么用心的。我也没有这么长的套管。主要是尽量不要交叉重叠。

楼主:
引用 网友D:
6指里面6个2v的单格所以是12v
D动力
Z直流

你确定吗?如果是同一个意思,为什么又用不同的字母?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确定吗?如果是同一个意思,为什么又用不同的字母?谢谢分享。

现在傻逼厂家好多嘛,标记东西都是很随意的,不用太纠结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确定吗?如果是同一个意思,为什么又用不同的字母?谢谢分享。

M你也可以理解为密封,真的没什么一样的,真正区别是那个D,如果D不一样分类就不一样,比如还有EVF,那就是阀控密封免维护(实际上就是胶体电池),,还有6-QA_36,那个QA就是启动用干荷式铅酸电池(就是汽车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M你也可以理解为密封,真的没什么一样的,真正区别是那个D,如果D不一样分类就不一样,比如还有EVF,那就 ...

谢谢科普,涨知识了

网友E:
家里那位?领导自己装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家里那位?领导自己装电池?

实体店买的,店家安装的,正是因为他安装的,这个布线交叉重叠差点出大事,我才吐槽的。

楼主:
发重了,不好意思。

网友:
谢谢分享。。。。。大婶折腾的不乐亦乎。。。。。

网友:
400差不多可以组个15AH的锂电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