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闲鱼上的2T扩容盘,用了各种量产工具都无法识别

楼主(2019-03-15):
闲鱼上的2T扩容盘,用了各种量产工具都无法识别。当初用在NEWIFI3上的扩容盘,想量产回来。用了各种工具无解,求大神。
VID PID每个盘都不同,所以没意义放出来了。根据下面朋友们的回复,我下载了几个CMB工具测试,也短接过芯片引脚,还是认不到盘。不知道怎么搞了。

芯片型号:
SDTNSIAMI-016G

网友A:
2T扩容盘,这你也相信!!!
太假,还是牛屎芯

网友B:
现在的话2TB不可能有U盘大小,实际容量32G和64G主流,固态硬盘240G主流。机械硬盘才2TB主流。

网友:
实际是2G的芯片,你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话2TB不可能有U盘大小,实际容量32G和64G主流,固态硬盘240G主流。机械硬盘才2TB主流。 ...

请自行百度NGSFF

网友:
你一看到这个小胖子u盘你就应该知道这是公模,十有八九是假的。。。。。。

网友:
楼主不会是花了2t的价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话2TB不可能有U盘大小,实际容量32G和64G主流,固态硬盘240G主流。机械硬盘才2TB主流。 ...

现在是2019年了。。。tf卡都有1t的了。

网友:
1G大概6-9毛钱,价格辩真假

网友:
还是用移动硬盘吧

网友:
咸鱼坑货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T扩容盘,这你也相信!!!
太假,还是牛屎芯

朋友用在NEWIFI矿机上的,找朋友要的。

网友C:
短接主控芯片D0试下,网上有教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朋友用在NEWIFI矿机上的,找朋友要的。

嗯,这货就是矿机上用的~肯定都亏了!还是大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这货就是矿机上用的~肯定都亏了!还是大亏!

是啊,两个朋友分别投了1万和2万,还好损失在可控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接主控芯片D0试下,网上有教程

谢谢,有说短接闪存41脚的,我都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接主控芯片D0试下,网上有教程

问题是这种黑包的上哪找D0去,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这种黑包的上哪找D0去,哈哈

是啊,按说顺flash的d0找过去也行,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