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闲鱼上的2T扩容盘,用了各种量产工具都无法识别

楼主(2019-03-15):
闲鱼上的2T扩容盘,用了各种量产工具都无法识别。当初用在NEWIFI3上的扩容盘,想量产回来。用了各种工具无法量产。求大神。
VID PID每个盘都不同,所以没意义放出来了。

芯片型号:
SDTNSIAMI-016G

网友:
这是不是传说中的黑屎...

网友:
有个捡的U盘外壳和楼主是一样的,也是牛屎封装,看是不是芯邦的主控。先清空量产信息试试

网友:
手上有几只,都是这种垃圾盘

网友:
我记得好像短路数据脚再检测主控可能会显示正确主控信息

网友A:
如果没记错应该是由CBM20XX增容来的,这种尝试短接F29-30脚(我个人倾向于短接29-31脚)然后用黑片工具开一遍并清空,然后用正片工具开一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记错应该是由CBM20XX增容来的,这种尝试短接F29-30脚(我个人倾向于短接29-31脚)然后用黑片工具开一 ...

我说用CBM20XX的量产不认呢,原来要短接啊,回头试试。谢啦。
黑片工具和正片工具的区别是?如果方便的话可以稍微详细一些吗?
黑片工具 也是CBM20XX的量产工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用CBM20XX的量产不认呢,原来要短接啊,回头试试。谢啦。
黑片工具和正片工具的区别是?如果方便的话 ...

黑片肯定是,但是正片叫什么MPXXX开头的,黑片叫什么ATPXXX开头的

网友:
普通工具 UMPTool 扩容工具 APTool

网友:
楼主现在搞定了吗,我也买了个16g扩128g的,退货了

网友:
芯邦的,这板子我认识……